提高串口接收数据包的速度,数据包与数据包间隔100ms,能否实现?

楼主(2009-09-04):
笔者用过victor,以数据包方式接收,数据包与数据包间隔100ms,为了不丢包,将超时时间interval设为26才不丢包,但是此时CPU使用率60%多,上位机上的按钮也失灵。
还用过MSComm,发送和接收都挺怪怪的,发送时会丢失大于0x7f的字节,接收时得相应半天。
还用过ComPort,每次接收,只收到数据包的一小部分,其余丢失,郁闷
说明一下:我发送用数据包9字节,接收的数据包26字节,数据量很小。
不知大家还有没有好的方法和控件,谢谢各位了!

网友:
汗,100ms  26字节,不知道你波特率是多少

115200 100ms 256字节数据大批量传输没有出现问题

网友(2011-01-25):
上位机用什么语言写的?是不是上位机接收数据处理有问题?CPU使用率高可能是因为频繁的处理一些消耗资源的函数引起的。建议检查一下上位机的程序。

网友(2011-07-29):
可以  我成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