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头加到测试点,1X衰减不会自激,10X衰减运放就开始自激,请教如何解决

楼主(2009-09-04):
一个宽带放大电路,使用电流反馈型运放,板级接地回路有保证,回流路径完整,但探头加到测试点很容易就自激。

有时候探头加到测试点,1X衰减不会自激,10X衰减运放就开始自激,请教如何解决?

串一个大电阻可以解决问题,但是相应的测量结果在高频也会急剧衰减,以致无法正确测量

网友:
可以试一下用电压跟随器。当然,还需要注意运放的带宽限制有可能带来信号的失真。
提供一个链接:
用运放构成电压跟随器应注意的几个问题
http://blog.sina.com.cn/s/blog_4d144f6d0100clem.html

网友(2009-10-15):
示波器探头选择1X衰减位置时,探头的输入电阻通常在1M欧姆//20pF,在10X衰减时,通常在10M欧姆//2pF上下。当探头连接测试点后,实际上成为电路的一部分,等效于给电路的测试点对地之间额外地并联了一个电阻和一个电容,对电路自然会有影响。您可以根据实际电路具体分析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