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熟习PLC的高手指点下,PLC是用操作系统还是其它方式编程。。。。

楼主(2009-09-04):
在用PLC中发现,它可以在执行一个任务中实时反映另一件事,请问PLC是用操作系统还是其它方式。。。。。
如果是我们普通编程方式怎么实现在执行任务时实时反映多种任务。。谢谢

网友:
如果懂交流接触器、时间继电器之类的控制线路的话,入门PLC比较简单。如果学PLC可以找本电气控制的书先看看。学习下电动机正反转、延时启动等东西,对常规的接触器、熔断器、转换开关、各种继电器有初步认识,在看PLC应用就好入门。

网友:
一般PLC不包含操作系统(特殊的除外),而是才有前后台方式,不断扫描处理

网友:
施耐德,ge,ab等高端的plc均有操作系统,而且以vxworks居多。

网友(2009-10-05):
PLC学起来也相对比较容,但要调节你的PLC程序是不是好,就得需要一些设备,比好PLC 继电器,指示灯,按纽,开关,电机之类的这样在线调试可能保证你的程序可用,你现在刚开始学可以先找一本书看看,最好你周边有会的人,这样更快一些。

网友(2012-01-08):
PLC是循环方式执行的,执行过程大概为:读取外部输入状态并写入输入映像区------》执行梯形图程序并根据结果改变输出映像区--------》根据输出映像区刷新输出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