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定义一个大的数组用C18编译器

楼主(2009-09-04):
最近在用PIC的18F2580开发一个产品,编译器用的是C18,该款单片机自身带有1536 Bytes RAM,但是当我定义一个长数组时,如 buffer[250]时,编译的时候会报错,改成buffer[200]就可以编译过去了,但是我还要定义一个类似长度的数组作为缓存,片上的其他RAM空间怎么使用,查资料了解到可能和bank0、bank1.....有关,但不知道怎么使用,请大家指点一下。

网友:
你的编译器可能是教育版的,不支持自动BANK跳转,你声明的时候可以在前面加入BANK页面如:
bank2 unsigned char buff[250];
bank3 unsigned char Beg_buff[250];
如果是静态变量的话建议使用 const unsigned char buff[];的方式

网友:
看下pic18f2580.lkr文件,参考C18的使用手册,就可以自己定义数组空间大小了.
每个bank 256bytes  超过就出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