附最新的 NI Multisim 10.1.1(10.1.372) 官方下载地址,谁来提供石皮解?(2009-09-05)

楼主(2009-09-05):
最新版 NI Multisim 10.1.1(10.1.372) 官方下载地址(2009-09-05):

ftp://ftp.ni.com/evaluation/EWB/NI_Circuit_Design_Suite_10_1_1.exe
呵呵,我正在下,速度很快!

NI Multisim 10.1 官方下载地址:
ftp://ftp.ni.com/evaluation/EWB/NI_Circuit_Design_Suite_10_1.exe
(坛子里的,与上面仅一字之差)

网友:
好久不发贴啦,提供一个 k@e@y@g@e@n,见附件!!!!!!!!!!!!!!
解压,CMD进命令行,运行附件,选你要的版本,搞定!!!!!!!!!!!!
安装时选试用,安装完导入生成的授权文件!!!!
for ftp://ftp.ni.com/evaluation/EWB/NI_Circuit_Design_Suite_10_1_1.exe

楼主:
不行啊,用不了!!!!!!

virginlulu,用不了 (原文件名:Capture.jpg)

网友:
阁下安装了几个版本?我的可以啊,干净系统,重新安装372,试试!!

楼主:
不是几个版本,而是一个372版,只不过导入了多个 k@e@y@g@e@n生成的lic,但就是372的无效

我在重装一下试试

网友:
可以使用!我是第一次装,挺顺利!多谢各位!

楼主:
1楼virginlulu 的k@e@y@g@e@n完全可用在372,谢谢!
"安装时选试用",这几个字很重要!!

只是NI许可证管理器里一堆许可,之前导入的许可无法去除,卸载重装也没用,看上去很不爽

网友:
直接去安装目录删掉Lic即可

楼主:
楼上兄弟想当然阿,重裝前整个安装目录都删了,注册表也清理过,但依然如故

网友:
试了试,搞定了,把以前的LIC文件删掉,然后导入新的就可以了,不知道功能如何,正在验证当中,谢谢啊!

网友:
需要10.1.1的许可,10.1.0的不行
提供一个下载
NI Circuit Design Suite 10.1.1(Multisim 10.1.1)注册机
NI电路设计套件10.1.1注册机(包括power pro、教育版等)
注意是10.1.1版,不能用于10.1.0版
http://download.csdn.net/source/1644787

网友:
13楼的附件,哪位可以放上来,谢谢

网友:
俺有,无数次上传,均是这个。中午再试。

文件上传结果
上传失败,可能是文件格式不对(仅支持jpg、gif、rar、zip、pdf、word-doc、excel-xls、txt、htm、html、mht 格式 ) 详细出错说明请参考以下的英文:
com.jspsmart.upload.SmartUploadException: File can't be saved (1120).按此返回

网友:
16的文件,最好打包上传,谢谢

网友:
To 【16楼】 wuhuhb 西北望长安

【1楼】那里就有,没有必要再上传。

网友:
1楼生成的注册文件

SERVER THIS_HOST ANY 27000
VENDOR nilm
PACKAGE Multisim_ProPower_PKG nilm 10.1000 COMPONENTS="Multisim_Core \
        Multisim_ProPower" SIGN=15D5A294E868
INCREMENT Multisim_ProPower_PKG nilm 10.1000 permanent uncounted \
        VENDOR_STRING=F4CG HOSTID=DISK_SERIAL_NUM=186d0ae2 \
        vendor_info="TYPE=Application \
        URL=http://digital.ni.com/express.nsf/bycode/exfgdq \
        LABEL=Power Pro Edition FAMILY=Multisim_Family_101000" TS_OK \
        SIGN=26696CE4DE26
+++++++++++++++++++++++++++++++++++++++++++++++++++++++++++++++++++++++++++++++++
我发的生成注册文件

SERVER THIS_HOST ANY 27000
VENDOR nilm
PACKAGE Multisim_ProPower_PKG nilm 10.0101 COMPONENTS="Multisim_Core \
        Multisim_ProPower Multisim_MCUModule:10.0000" \
        SIGN=03101C0C9F10
INCREMENT Multisim_ProPower_PKG nilm 10.0101 permanent uncounted \
        VENDOR_STRING="TEAM TBE" HOSTID=0015586771aa \
        vendor_info="TYPE=Application \
        URL=http://digital.ni.com/express.nsf/bycode/exfgdq \
        LABEL=Power Pro Edition FAMILY=Multisim_Family_100101" TS_OK \
        SIGN=7EFDC0F0C996

看看小版本号

请把日期调后30天看看

网友:
今天可以了。

网友:
多谢20楼的贡献

网友(2009-10-18):
我上周刚装上   在电驴资源 里面又还有很多例题   我需要  他的使用说明   谁有呀

网友:
无法解压。

网友:
一楼同学提供的东西很好用,呵呵.谢谢分享~~~~~~~~
谁能提供个AD s u m m e r 0 9的呢?

网友:
回覆26楼:
去这里看看:http://www.edafans.cn/bbs/index.asp?boardid=3

网友(2009-12-18):
我的装完了,怎么连快捷图标都没有 啊,怎么打开嘛?
装的时候我选的是install this production for evaluation,
而不是install this production using the following serial number

网友:
电路仿真软件 Multisim
记号

网友:
请问win7能装吗?

网友:
一直用的教育版本,下个试试…

网友(2010-01-29):
下个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