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inux s3c2440 驱动模块加载问题

楼主(2009-09-05):
编写的驱动模块.ko文件下载到目标板后,使用insmod命令加载,提示信息是file exists  无法加载驱动模块
请各位大侠指导下 谢谢!

网友:
已经加载了吧!

网友(2009-10-19):
说明你的设备已经加载了 你看你的/dev 里面有没有你设备的明称  或者是你的设备号已经被占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