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oot区和应用区

楼主(2009-09-05):
我编了一段boot区代码,又编了一段应用区代码,我想问问,这两段代码可不可以放在一个文件里,同时进行少写,并且boot区的代码烧入boot区,应用区的代码烧入应用区??????    还有应用区能否条用boot区的程序,那又该怎么做????

网友:
我也不懂,顺路学学!

网友:
手工合并两个HEX文件,一次烧写即可搞定。

网友:
虽然用不上,了解下也是好的。

楼主:
这个还可以手工合并????

网友:
应该可以的,我把boot烧进去,在用boot 把程序传进去,再用ISP读程序,把读出来的程序放到其他片子里面,可以正常工作的
从原理上分析应该可以的。
大家可以分析分析。

楼主:
网上看了下,合并hex文件时可以的,哪位高人能指点指点怎么合并,或是怎么将boot程序和用于程序写在一个c文件里,一起编译。

网友:
一起编译应该是不行的吧

网友A:
一起编译没有问题,关键是要做好段的定位。

网友:
楼上的能讲讲具体的编译方法吗?

楼主:
是啊,8楼,能不能给我们讲一下给如何设置段的定位??

网友(2012-03-11):
期待高手回答

网友:
打开APP HEX,删除最后一行,再打开BOOT HEX,全选,复制,将内容贴于APP HEX最后一行,保存就搞定了。直接烧写这个保存过的文件,就好了。

网友(2012-09-26):
引用 网友A:
一起编译没有问题,关键是要做好段的定位。

请ndust解答下,boot程序与app程序一起编译的过程吧。我的代码是boot区程序已经下载进mega128,然后app程序想调用boot区程序,我认为就得一起编译了,编译但是不链接boot程序,到时候调用就可以了。能解答下具体做法吗

网友(2013-08-01):
我想说一句:我和小伙伴们都非常高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