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PS无数据怎么回事?

楼主(2009-09-05):
刚自已组了一块lea-5s的电路,无有效数据,$GPTXT谁能解释一下,使用用源天线时的天线供电问题怎么处理,下面是用串口接收到的,帮帮忙吧,,谢谢大家了
2009年09月04日19时42分59秒
$GPTXT,01,01,02,u-blox ag - www.u-blox.com*50
$GPTXT,01,01,02,HW  UBX-G5xxx  00040005 FFF9FFFFP*34
$GPTXT,01,01,02,EXT CORE 4.00 (25775) Jan 17 2008 13:21:05*5B
$GPTXT,01,01,02,ROM BASE 0.30*15
$GPTXT,01,01,02,MOD LEA-5S-0*35
$GPTXT,01,01,02,ANTSUPERV=AC SD PDoS SR*20
$GPTXT,01,01,02,ANTSTATUS=DONTKNOW*33
$GPTXT,01,01,02,ANTSTATUS=SHORT*6D
$GPRMC,,V,,,,,,,,,,N*53
$GPVTG,,,,,,,,,N*30
$GPGGA,,,,,,0,00,99.99,,,,,,*48
$GPGSA,A,1,,,,,,,,,,,,,99.99,99.99,99.99*30
$GPGSV,1,1,00*79
$GPGLL,,,,,,V,N*64
$GPRMC,,V,,,,,,,,,,N*53
$GPVTG,,,,,,,,,N*30
$GPGGA,,,,,,0,00,99.99,,,,,,*48
$GPGSA,A,1,,,,,,,,,,,,,99.99,99.99,99.99*30
$GPGSV,1,1,00*79
$GPGLL,,,,,,V,N*64
$GPRMC,,V,,,,,,,,,,N*53

网友:
有的GPS要在开阔地带才能有信号,才有正确的数据.

楼主:
据说我这款gps模块的灵敏度很高啊,可是就是无有效数据,内部的flash也无法写入卫星轨道参数,之前用usb口连的收到过UTC时间,后来u口出现问题就改用串口了,
EXT CORE 4.00 (25775) Jan 17 2008 13:21:05*5B   怎么会出现这么远的时间呢,无奈!!!

网友:
天线没收到信号。
现高灵敏度在室内也不会有信号。

楼主:
那要怎么办呢,我现在用的是3m的有源天线,是不是长了呀

网友:
说说你的定位环境,天线是否在室外,有开阔的可见天空?
现在的模块基本都是自己能给天线馈电,而且基本都是3.3V的,所以确认你的天线工作电压是3.3V的,保证有开阔的天空。

楼主:
学校里找的一个街道,附近有楼,会干扰吗?但都不是很高,所谓的3.3v供电是接到哪的啊,我直接到到V ANT上,

楼主:
gps图 (原文件名:gps.gif)

图片

网友:
关键是要能见到开阔天空,不能有遮挡。

网友:
不是无数据,是未定位

楼主:
未定位,只是没有信号吗?还是射频要求太高了,做不来?怎么办啊,看来我只有跑到山上测试了??!!!!!!

楼主:
找到信号了,漂亮,只在窗口位置就找到12颗,不错,

网友(2009-12-07):
$GPTXT,01,01,02,ANTSTATUS=SHORT*6D
这一句表示天线短路了,不过,LEA-5S的短路检测是通过外部电路的,不知道是否你外部电路的问题,检查一下AADET那个脚的电平。

网友(2010-04-07):
搭车问个问题:
    这款芯片在使用时是否需要软件设置?还是上电之后直接从串口就可以读取解算出来的信息?

网友:
一般的小型低精度模块 基本上都是上电就出数据 不用配置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一般的小型低精度模块 基本上都是上电就出数据 不用配置

可是没法定位啊   去了广场也不行   奇怪的很   数据都是这样的

??:??:??  $GPTXT,01,01,02,u-blox ag - www.u-blox.com*50
??:??:??  $GPTXT,01,01,02,HW  UBX-G5xxx  00040005 FFF9FFFFp*14
??:??:??  $GPTXT,01,01,02,u-blox ag - www.u-blox.com*50
??:??:??  $GPTXT,01,01,02,HW  UBX-G5xxx  00040005 FFF9FFFFp*14
??:??:??  $GPTXT,01,01,02,ROM CORE 5.00 (28483) Jun  6 2008 14:45:11*40
??:??:??  $GPTXT,01,01,02,ANTSUPERV=AC SD PDoS SR*20
??:??:??  $GPTXT,01,01,02,ANTSTATUS=DONTKNOW*33
??:??:??  $GPRMC,,V,,,,,,,,,,N*53
??:??:??  $GPVTG,,,,,,,,,N*30
??:??:??  $GPGGA,,,,,,0,00,99.99,,,,,,*48
??:??:??  $GPGSA,A,1,,,,,,,,,,,,,99.99,99.99,99.99*30
??:??:??  $GPGSV,1,1,00*79
??:??:??  $GPGLL,,,,,,V,N*64
??:??:??  $GPTXT,01,01,02,ANTSTATUS=SHORT*6D
??:??:??  $GPRMC,,V,,,,,,,,,,N*53
??:??:??  $GPVTG,,,,,,,,,N*30
??:??:??  $GPGGA,,,,,,0,00,99.99,,,,,,*48
??:??:??  $GPGSA,A,1,,,,,,,,,,,,,99.99,99.99,99.99*30
??:??:??  $GPGSV,1,1,01,16,,,28*75
??:??:??  $GPGLL,,,,,,V,N*64
??:??:??  $GPRMC,,V,,,,,,,,,,N*53
??:??:??  $GPVTG,,,,,,,,,N*30
??:??:??  $GPGGA,,,,,,0,00,99.99,,,,,,*48
??:??:??  $GPGSA,A,1,,,,,,,,,,,,,99.99,99.99,99.99*30
??:??:??  $GPGSV,1,1,01,16,,,27*7A
??:??:??  $GPGLL,,,,,,V,N*64

网友:
xyzhang_yjs08:检查天线是否正确连接,还有VCCRF和V_ANT之间连接10欧的偏置电阻。

网友B:
回复 网友C:
xyzhang_yjs08:检查天线是否正确连接,还有VCCRF和V_ANT之间连接10欧的偏置电阻。

谢谢你~~~是别人焊的板子有问题
换了个板子就好了
天线放窗外  一切OK

网友(2012-05-14):
引用 网友B:
回复 网友C:
xyzhang_yjs08:检查天线是否正确连接,还有VCCRF和V_ANT之间连接10欧的偏置电阻。
- ...

我用串口接到的数据跟你一样唉,可是U-CENTER一点反应都没有,不会是硬件问题吧,我们老板很小气的,硬件出问题还不是割他肉啊,现在这块板子还是我自己出钱做的,求指点一下怎么办啊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回复 网友C:
xyzhang_yjs08:检查天线是否正确连接,还有VCCRF和V_ANT之间连接10欧的偏置电阻。
- ...

你的板子焊接到底是什么问题,我的数据跟你一样,不会也是板子有问题吧

网友:
GPS和手机上的GPS在窗口处的同一位置,手机能搜到星,GPS愣是没反应~
有空 在查查~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的板子焊接到底是什么问题,我的数据跟你一样,不会也是板子有问题吧

改用图中天线后正常搜星

网友E:
原来是把 GSM的天线给接到 GPS上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原来是把 GSM的天线给接到 GPS上了...

我也是的,换了天线以后就好了。原来是直接用的2.4G的天线,错的也不冤枉,太粗心了

网友(2012-06-20):
你好!请问GPS没接收到信号时怎么回事?后来怎么解决的?

网友(2012-11-27):
引用 楼主:
找到信号了,漂亮,只在窗口位置就找到12颗,不错,

请问你是怎么找到信号的?

可以分享一下你的电路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