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MC35i发送不了PDU短信。。

楼主(2009-09-05):
是不是MC35i不可以发送汉字短信啊? (注:在TEXT模式下可发送字符)

问题描述:1 在串口工具里头先输出AT+CMGS=26,
          2 出现 >  号,
          3 输入PDU编码(方便大家看隔开了,发送时是没有隔开的)
             0891 683108200005F0  11000D 91 683162887846F7 0008 A70C 59275BB6597DFF01FF01FF01 1A
                   短信服务中心             目的地址                 Unicode码                结束
          4.然后选择HEX发送出去,
          5.结果响应一个  ok  回来。 但是目的手机也没有收到短信。

找了好多资料,理论上也应该发送成功的,但是目的手机就是收不到。

网友:
看看 短信是否发出去了
确定你的手机号码么问题吗??

我搞个例子给你参考吗??

楼主:
确定手机号码没问题。
  最好啦,给个例子来。

  小弟谢谢先。。

网友:
4.然后选择HEX发送出去

这个不行吧,应该是前面的全部按ASCII码发送,最后的1A是Hex发送。

网友(2009-11-24):
3楼,太感谢你了,你的前面全部按ASCII码发送,最后的1A是Hex发送给我了提示,终于成功了。

网友(2010-04-01):
我和你的问题一样

网友:
at^sms=139xxxx "sms text"一条指令就可以发短信啦;
如果是中文信息需要转成unicode16编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