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什么办法在当你按下正常关机的时候让系统自动执行一个程序后再关机

楼主(2009-09-05):
有什么办法在正常关机的时候令系统自动执行一个程序(组策略除外)

我只知道用主策略是可以让系统在关机的时候运行关机脚本的,但需要手动设置,可否用程序实现将关机脚本添加到组策略里?

除这个外,还有没有办法让系统在正常关机的时候令系统自己运行一个程序?

注意是正常关机的时候,即选windows的开始菜单的关机,而不是运行某个关机程序让电脑关机

网友:
用组策略就可以

开始->运行->gpedit.msc-> 计算机配置->windows设置->脚本(启动/关机)  双击右边的“关机”,然后添加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