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 89C52 单片机 定时器2 捕获功能 中断函数怎么写?

楼主(2009-09-06):
在捕捉模式下,通过T2CON 中的EXEN2 来选择两种方式。如果EXEN2=0 ,定时器2 时一个16 位定时/计数器,溢出时,对T2CON 的TF2 标志置位,TF2 引起中断。如果EXEN2=1 ,定时器2 做相同的操作。除上述功能外,外部输入T2EX 引脚(P1.1)1 至0 的下跳变也会使得TH2 和TL2 中的值分别捕捉到RCAP2H 和RCAP2L 中。除此之外, T2EX 的跳变会引起T2CON 中的EXF2 置位。像TF2 一样,T2EX 也会引起中断。

请问如何通过 void Timer2_isr(void) interrupt 5 using 1 中断捕获?

楼主:
大家帮帮忙啊  很急

楼主:
算了,自己试了下,成功。程序如下

#include<reg52.h>

sbit L1 = P1^5;
sbit L2 = P1^6;

void main()
{
  ET2=1;       // 开定时器2
  T2CON=0X09;  //设置T2为捕获模式,下降沿则产生中断
  TH2=0;
  TL2=0;

  EA=1;        //打开中断
  TR2=1;           //启动计数器
  while(1)
          ;
}

void timer2_interrupt(void) interrupt 5 using 1 //中断服务程序
{
  if(EXF2)
  {
    L1=!L1;
        EXF2=0;
  }

  if(TF2)
  {
    L2=!L2;
        TF2=0;
  }
}

网友(2009-10-22):
谢谢你的程序,学习到了

网友A(2010-01-22):
怎么我捕获到的TH2 与TL2里的值到RCAP2H和RCAIP2L  输出来是00 ??
   是不是外部有个下降沿后产生中断 TH2与TL2就自动到RCAP2H和RCAIP2L里了?

网友(2010-12-03):
捕获用来测频率很有用,体现的是T算法。

网友(2011-02-26):
我也没写过time2的

网友(2011-08-22):
捕获功能 没听说过额  能简单解释一下么

网友:
mark是什么~?要学习一下~

网友(2011-10-09):
回复 楼主:

1024549573想向你请教捕获模式的一些问题

网友:
回复 网友B:

新人,多指点

网友C(2012-07-11):
引用 网友A:
怎么我捕获到的TH2 与TL2里的值到RCAP2H和RCAIP2L  输出来是00 ??
   是不是外部有个下降沿后产生中断 TH ...

哥们,你的问题解决没...我也遇到同样的问题了。。。请指点,多谢啦

网友:
恭喜恭喜

网友(2012-08-16):
引用 网友C:
哥们,你的问题解决没...我也遇到同样的问题了。。。请指点,多谢啦

解决了,都10年的事情了 我都忘记了
  你可以仔细看下资料 可能是设置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