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下述情况,即使USART多级接收,也会溢出

楼主(2009-09-06):
如果接受中断处理固定式50us来说,USART发送一帧假设40us为周期,那么在接收到第5次时候,接收缓冲器2个缓冲器都满,继续循环到第10时候,移位寄存器也慢,再发送,必定溢出。
   所以不管几级缓冲,如果每次主机只对一个从机循环发送数据,在接收中断处理时间超过传输时间下,必定会溢出错误。

网友:
40us也太快了吧

网友:
ls,lz的意思是假如。还有LZ这里没给出机器周期CLK是多少?响应中断不同的设置有不同的机器周期,LZ的问题应和MCU的主频速度相关.

楼主:
230.4Kbs的速度,,一位约4US,一帧按11位来算40US左右。系统时钟14.7456M

网友:
请不要在表层上浮动。深入学习点基础的理论知识。

通信中还有数据流控制的概念,当你打开WINDOWS中的超级终端的设置拦中,就有关于数据流控制的选项,不会想一下它的作用是什么?

另外学习关于数据通信的基本知识,这样你才能有发展上升的基础。

楼主:
马老师,哎。你又扯远了

楼主:
我的帖子的意思:只是说,在我说的情况下。会发生溢出现象。没有其他意思啦。不是说要如何解决问题呀。我只是在说某种情况会发生某种现象而已。

楼主:
我无非为了证明,多级缓冲在连续发送(如题情况下)是照样要溢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