感谢各位一直以来的耐心等待,将免费送出一个很毒的部件: 自动卷帘式Z轴防尘罩

楼主(2009-09-06):
阿莫论坛才是最爱国的,关心国家的经济、社会的发展、担心国家被别国牵连卷入战争、知道珍惜来之不易的和平发展,知道师夷之长,关注世界的先进文化与技术,也探讨中国文化的博大精深,也懂得警惕民粹主义的祸国殃民等等等等,无不是爱国忧民的表现。(坛友:tianxian)

网友:
真是贴心的设计:)

网友:
【3楼】 icer1

积分:134
派别:
来自:深圳
        真是贴心的设计:)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贴心呵护,怎么动都不怕。哈哈哈....

网友:
06照的好壮观哦!

网友:
不过不是封闭式的,应该能有一定的效果

网友:
的确漂亮。艺术品啊。
问下:
耐热性如何?比如是否可以抵挡工件飞屑烧灼?
什么材料?是否可以抵挡工件屑的刮擦?

网友:
我的股票又长了。呵呵!

网友:
很靓骚的设计

网友:
牛魔王出手确实不一般!

网友:
一直都坚信阿莫会加上防尘装置,终于实现了.

网友:
阿莫呀,
整台机售价是多少呢>
包括马达,
控制箱!

网友:
3800+100(运费)=3900

网友:
开始什么都没看出来,直道手指头的出现。
手指头是谁的?

网友:
很不错,而且不影响Z轴行程

网友:
估计是莫老大看到了加工塑料外壳时的情况,马上开动脑筋,解决问题,有这个细心加毅力,不愁没有好产品。

今天看了一本书,说的是生命从健康100%到生命中止0%,来回振荡,但最终是走到0%,产品则正好相反。(大致是这个意思,突然想到的。)

网友:
呵呵,我不认为它有多实用,加工中碎屑沾在透明膜上,Z轴升降时,就把这些碎屑包千层饼了,
阿莫可以试验看看,(对阿莫的精神表示支持!)

网友:
再对kaif_w 提出要求:今晚再干个通宵,搞定刮屑板!哈哈

网友:
清理透明膜总好过清理丝杆,应该清理透明膜容易一些。

网友:
一个很毒的部件

网友:
我看应该用防静电材料制作。 这种薄膜经过卷动磨擦,会产生静电,吸附切屑和灰尘。

防静电材料会比较合适,只不过稍难看些而已。

网友:
漂亮

老化试验做了吗?要是坏了的话,客户很容易自己更换吗?

网友:
爽~~~~~~增值得很快,并且可以作为收藏品了

网友:
不错!即实用又美观!棒!
再加个小毛刷就没有粘屑的问题了。

网友:
又升值咯

网友:
其实在图片上我还发现了很多新东西,都是以前没在样机上用过的新零件,哈!

网友:
做工真的很精细,材料用得也很足。

网友:
我发现一个问题,其实Z轴没有标出来的这么大行程吧,因为如果达到100mm高度时,这时实际的Y轴行程应该很小吧!工件的最大厚度能达到多少啊?

网友:
这个设计不错,但是不应该用塑料片,应该用无纺布,我以前测试过这种半开放式的设计,可以阻挡60%的切屑,其余切屑会受旋转气流和静电的共同作用,从侧面进去。如果在Z轴两侧加上固定的0.5mm薄档板,就会好很多,可以阻挡95%以上,看照片好象是可以加上去的

不过300圆也太贵了点,买了雕刻机后,自己用橡皮筋也可以做,象橡皮筋动力玩具飞机一样的结构,成本只要5圆,呵呵

网友:
有点鱼和熊掌不可兼得:有部分LED被挡住了.

网友:
【39楼】 t3aa
如果在Z轴两侧加上固定的0.5mm薄档板
-----------------------------------
强烈支持,不过就是工程量有点大.

网友:
舒服!

顺便问一下阿莫,这种标准型的机器能用来雕刻普通印章吗?(我不是办证的!守法公民)铭牌这些可以吗?我知道精度是完全能达到的,但是没那么小的铣刀,是不是要用专用的雕刻刀还是怎么做到的?谢谢! 俺对广告业中的雕刻机不了解。

网友:
【44楼】 zglike
铭牌用激光雕刻机要快得多。
没那么小的铣刀----可以自己做!呵呵。

网友:
啊!俺是用来搞业余无线电的,激光应该要贵得多吧,关键是用得比较少,但是又要能够做,做的范围广。。。。看阿莫的适合的话也想搞一台。

网友:
激光的仅能雕刻印章这些,那就太没意思了,看来还是得用这种,阿莫的标准型机器简直太精美了!!看了就想拥有!!但又在想:我能拿这机器具体做些什么呢? 机器的参数都看过,范围应该还是比较广的,但因为没搞过这些,所以还想看看论坛里的网友们拥有后都拿来做些什么。。。

网友:
看了“我们的雕刻机第二个正式作品: 为网站逻辑分析仪塑料外壳开孔”帖,想问问阿莫,买机器送常用或通用夹具吗?别说要自己做啊!

网友:
好,很好!
我稍前已经看到阿莫帖子上说明T螺母及夹片配套送的了,谢谢!!

网友:
什么材料

网友(2010-02-24):
艺术品!赞一个!以后要补充点这种雕刻机的知识!

网友:
回复 楼主:
【9楼】 gang2980 永刚
我的股票又长了。呵呵!
---------------------------
我一直说:我们会让大家的等待变得有价值。
阿莫,你对我们的付出的心血也会变得有价值!
我相信在这里混的绝大部分网友都会懂得感恩。

网友(2010-04-22):
回复 网友A:

10楼是山东人吧?呵呵

网友:
回复 网友A:

玩手电的,亮骚……

网友(2010-08-20):
Nice machine, bright idea on LED and debris-proof design.

网友(2010-10-18):
回复 楼主:

在自动卷帘幕下方加一个刮片,这样子加工过程中的碎屑不会被卷入帘幕中。阿莫懂我的意思吗?

刮片加入的位置示意 (原文件名:ourdev_478416.jpg)

网友:
其实很多东西不要再要求完美无缺了,等JJ到手了大家会发挥各自的才智,使JJ更加的完善的,那时会是怎样一番热闹景象啊!

网友(2011-12-02):
真的好精致啊!佩服,学习。。。

网友(2012-01-08):
不错,结构借鉴了。

网友(2012-02-15):
注重细节!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