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调焊接完成!!进入测试

楼主(2009-09-06):
还算正常,除了因为调试板的COM口焊反了,浪费了时间外.
改正后,顺利写入0.41程序,用MikroKopter Tool马达测试,推动拉杆,马达顺利转动起来,但是却是间隙性的,转动一下,又停顿一下,,转动一下,停顿一下,但调速是正常的.

这样算不算正常?马达测试是这样的吗?

网友:
应该不正常吧,只有启动时会抖动,正运转应该是平稳的

楼主:
找到原因了,MikroKopter Tool的问题,用1.5就会这样,改用1.63版就正常了,马达平稳运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