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PHI中如何用 TEdit 发送 hex 码?

楼主(2009-09-06):
比如我在 EDIT 中 输入  0A, 如何发送 0X0A 出去呢? 输入的当是字符串吧。
还有 输入 1234 ,怎样才能得到 0x12,0x34,两个字节呢?

楼主:
好像没有 StrToHex() 这个函数吧。只有 IntToHex()
我把 字符串转为整数 strtoint() 在转为HEX  IntToHex(); 但是编译错误。
[错误] Unit1.pas(193): There is no overloaded version of 'IntToHex' that can be called with these arguments
[致命错误] B8303.dpr(5): Could not compile used unit 'Unit1.pas'

网友:
C/C++ 有strtol,strtod,atoi,atol

楼主:
可是在是在用DELPHI

网友:
strtoint就可以了,其中abcdef前自己加$后再转换

网友:
按你要求弄的
Function StrToHexStr(Const S: String): String;
//字符串转换成16进制字符串
Var
  I: Integer;
Begin
  For I := 1 To Length(S) Do
  Begin
    If I = 1 Then
      Result := IntToHex(Ord(S[1]), 2)
    Else Result := Result + '0x' + IntToHex(Ord(S[I]), 2) + ',';
  End;
  delete(result,length(result)-1,1);
End;

网友:
这个是Delphi上的例子,可以用作参考:
The following example uses an edit control, a button, and a label on a form. When the button is clicked, the hexadecimal value of each character in the edit control is displayed in the label.

procedure TForm1.Button1Click(Sender: TObject);

var
  i: Integer;
begin
  Label1.Caption := '';
  for i := 1 to Length(Edit1.Text) do
  begin
    try
      Label1.Caption := Label1.Caption + IntToHex(Edit1.Text,2) + ' ';
    except
      Beep;
    end;
  end;
en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