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贴:买二手电脑小心了 骗子是如何更改硬盘容量的

楼主(2009-09-06):
转自帅猴手机维修论坛.

我在给客户修电脑过程中,经常碰到有客户的电脑硬盘容量被修改过的情况!这些电脑无疑都是在路边或网上低价购得的,所谓P4电脑只是MMX的,512M的内存是16M的,120G大硬盘就1G或更小,上当了后悔晚矣!

做假大硬盘有以下常用的两种方法:

1:复制分区。用WINDOWS里面带的DOS外部命令SUBST,SUBST是一个虚拟软盘命令。例:拿SCSI 9.1G改20G为例,先分C盘为3.5G,格式化后重装系统,剩下做D盘。 然后在D盘上创建子目录E.F,再把子目录E.F隐藏。最后编辑AUTOEXEC.BAT自 动批处理文件,在此文件里面加入以下两行命令(SUBST空格E:空格D:E) (SUBST空格F:空格D:F)。 注意:骗子在第一行加入(@ECHO空格OFF)让人看不到他在运行什么命令,重启后,在系统里面就四个区的了。熟悉DOS 命令的朋友就会更清楚了。

2:分区表出错。用普通的分区工具就可以了,骗子一般用SFDISK,但不一定一步到位, 有时要做多次尝试。一定要先装好系统,然后再分扩展分区!
例:拿SCSI9.1G改20G为例。首先分C盘为4.5G格式化,装系统(剩下的空间先别分,    让留着)。装好系统,在DOS下运行分区工具SFDISK,分扩展分区:D盘分100M,剩下    给E盘(注意D盘不要格式化,只格式化E盘就可以了),重启,系统里面也是四个区。    有时不是一次就成功,要多做几次尝试分后面的扩展分区。假如要分成30G的话,就    在中间分多一个不用格式化的100M的分区。    为什么要用SCSI硬盘呢,就因为SCSI在CMOS里面看不到参数。用IDE盘也可以做,先插一个40G的进CMOS里面认参数并储存,接着再插上一个10G的不要再认参数,你再分区格式化,都是40G的,不过在一装系统就成了10了。如果骗子结合以上方法做,那就人不知鬼不觉的成了40G了。

网友:
吓人啊,还好没遇到

网友:
不会,高手啊

网友(2010-04-29):
小儿科!像这种软改的,硬盘不能格式化,一格式化就要出错!所以,买二手电脑时,可以先格式化硬盘,检验一下硬盘容量是不是真的。硬改的,我斗不晓得了。

网友:
我买二手电脑从不要配硬盘,二手硬盘的招数多了,这一招是很低级的一招。

网友:
一同事买的二手电脑,赛扬800的CPU被改成T7600,6G硬盘被改成250G,其余显卡什么的也都改了。

网友(2010-12-10):
遇过骗子,没上过当

网友(2011-01-11):
用everest扫电脑配置 无压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