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到高手的四轴,也想玩,弱弱的问一下,转速一样的话,螺旋桨的扇叶是三片的推力大还是两片

楼主(2009-09-07):
看到高手的四轴,也想玩,弱弱的问一下,转速一样的话,螺旋桨的扇叶是三片的推力大还是两片的大?

网友:
转速一样的话,三叶的大。

网友:
还有罗距问题

网友:
相同转速相同螺距下3叶的大,不过消耗的功率也大。
其实过样比没多大意义,飞行器追求的是效率与推重比的性能,这方面计算复杂,我们这些模友很少有这种能力,只能靠实践试验来选一种桨与马达的搭配。

网友(2009-10-13):
如果买模型用的固定翼螺旋桨,2叶的最大可能效率高一点。
如果考虑电机匹配,不一定。
定做螺旋桨的话,应该可能达到相似的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