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高分辩率(12bit 50Msps)的数字示波器是否有意义?专用于音频电路。

楼主(2009-09-07):
请大家讨论一下,看是否有用~

网友:
我觉得有用

网友:
控制电路开发中高存储深度意义比较大,音响开发中对存储没要求

网友:
做音频综合分析仪?

网友:
相当的有意义啊
支持啊

网友:
俺有颗LTC2280,做这个应该很8错

网友:
很有市场!支持!!!

网友:
针对专门市场的定位,是产品商业化得第一步

网友:
绝对有市场,一直想做这样的东西玩,就是没时间。别说50MSPS了,就算有5Msps我都觉得很有价值,因为有12Bit,

网友:
我不像诸位那么乐观

楼主:
大家讨论,但说无妨,我想尝试一下~

网友:
同意9楼的意见。专用于音频电路的仪器没那么简单,市场也应该不大。
如果只是示波器的话,市面上有很多,别人为什么要选择你的?
如果是做音频分析,要做专业那比示波器要求高多了,我以前用过最便宜的价格在5万左右,最高的差不多20万。
LZ还是考虑其他方向吧!

网友:
音频电路玩得不多,插不上嘴.反正搞单片机调试时用不着.

网友:
12BIT 对液晶的要求也高哦。没好液晶12BIT没意义

网友:
个人觉得还是向低功耗,小体积方向发展比较好
最近在研究一个数字部分全FPGA的示波器,
模拟部分看看有没有合适的AFE,不过价格是个问题

网友:
做精了都有钱图

楼主:
我个人认为,现在只要将信号完整的采集变换成数字信号,其他的事都可以在数字域内完成,所以硬件的结构已不能完全决定其功能,这样的结构可以使系统功能更加灵活,性能也是在很大程度上由算法决定。

网友:
做手持音频分析仪应该有市场

网友:
如果按高中低的多档次跨领域的格局发展方向值得尝试

网友:
这个用于音频档次是不是低了点...

网友:
以前玩过一个PC声卡的音频分析软件,很是强大

网友:
12bit 50Msps的AD太贵了,AD9235-20都要200了

网友:
12bit才72db而已,对于音频而言太差了

网友(2010-02-09):
倒是可以从频谱/相位方面考虑,做一个向量频谱分析仪(我随便想的一个名字),频谱包含相位信息,这样可以用在音响系统中,做一个频率/相位均衡器,(似乎有一种叫做相位仪的)

网友:
提醒魏坤同学一下,音频领域水太深.......DIY的不看仪器只靠耳朵,而工厂有自己的仪器自己的工程师.......

我是做音频电路的,基本就是普源的示波器.频谱仪.逻辑分析仪.AP....(不是我用,是下面的工程师)

实际上只要响了,就拿去给老板换零件玩,老板说可以了,那就贴牌到国外转一圈,回来卖个高价.....

牌子就不说了.

网友:
高分辨率的数字示波器,对某些弱信号,是有意义的,例如射频小信号检测。
说实在话,我想参考kunnsd的第三版FPGA为核心的示波器,做个虚拟示波器。其实单就示波器来说,要有较灵活的功能,关键就在于触发方式和后端的软件,前者由硬件/固件设计决定,后者则是纯软件功能,很多时候在FPGA/ARM里面GUI设计是很麻烦的,但是到了PC里面,GUI已经很成熟了,比较容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