点阵驱动新方法:HT1632C驱动的3208电子钟,带温度,闰年补偿

楼主(2009-09-07):
该电子钟采用4块8*8点阵制作而成,使用HT1632C专用驱动芯片驱动,线路非常简单。上个帖子地址:http://www.ourdev.cn/bbs/bbs_content.jsp?bbs_sn=3490078
在上次的基础上完善,目前完成功能:
1、时间显示,
2、时间、年月日调节,带闰年补偿(2000~~2099年)
3、年月日、温度每隔5分钟滚动显示一次
4、时间上移显示,
5、16级亮度调节。
操作说明:正常显示模式下,冒号按2Hz的频率闪烁,每隔5分钟滚动显示时间,年,月,日,温度,之后时间从下慢慢移出。按S1(即使在滚动显示)进入调节模式,依次调节时、分、年、月、日,被调节位将闪烁。按S2增加调节项数值,按S3减少数值。调节分钟时秒将被清零。各调节项超过十秒无操作自动返回到正常显示模式。
正常显示模式下,按S2亮度增加,加到最大亮度重新从最低亮度开始;按S3亮度减小,到最低亮度时再按S3则回到最高亮度。

视频下载:点击此处下载 ourdev_478634.rar(文件大小:2.15M) (原文件名:3208电子钟演示视频.rar)

原理图,GCC源代码,数据手册下载:点击此处下载 ourdev_478637.rar(文件大小:301K) (原文件名:HT1632C.rar)

楼主:
优酷视频地址:http://v.youku.com/v_show/id_XMTE3NTYzMDY0.html

楼主:
每个月的天数由以下函数根据月份,年份计算
unsigned char day_of_month(void)                                                //根据年份计算当前月份的天数
{
        unsigned char temp,month_temp=0;
        if(month==2)
                {
                        if(year%4==0)        temp=29;                                        //闰年,年份限定2000~2099,不需要判断/400的问题
                        else        temp=28;
                }
        else
                {
                        if(month<=7)
                                month_temp=month;
                        else
                                month_temp=month-7;
                        if(month_temp&0x01)
                                temp=31;
                        else temp=30;
                }
        return        temp;
}

18B20的数据没有使用浮点数处理,直接查表得到,速度快很多,占用的空间也很小

网友:
请问怎么购买

楼主:
美女哦~~~美女自提,包来回路费

楼主:
有个问题需要提醒一下,因为程序里面有这么一句
if(temp_flag!=blink)                //正常显示,500ms发送一次显示内容
{
    temp_flag=blink;
    ....
}
即检测到变量变化才会刷新显示的,如果没有接外部32768晶振,因为标志位不会变化,是不会有显示的。
如果想不接时钟也要显示可以在while(1)前送一次显示就可以了

网友(2009-11-18):
3楼的头像是本人还是林好?

网友(2009-12-31):
HT1632C 驱动数码管行吗,能驱动几个? HT1632C大约多少钱一个?

楼主:
HT1632C驱动8段数码管可以驱动48个,如果是7段(无小数点)可以更多,价格少于5元

网友:
2009最后一天,批量顶帖!
留做纪念

网友:
这个屏显示复杂汉字有些困难

网友(2010-04-29):
mark,有空试试

网友:
问一下,输入ht1632的高电平,2.5V够么

网友(2010-07-12):
很好的DIY,加上几组闹钟就更好啦!

网友(2013-09-26):
请教下大师,里面用的字体是哪一种

找遍了我电脑上的字体都没找到这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