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的主轴电机可以在3000-10000转提供足够的雕刻力,有加装调整电路的价值。

楼主(2009-09-07):
一直认为直流调整马达的调速范围有限,所以,对我们目前的这款主轴电机没有做过这方面的测试。

我们目前的主轴电机的参数是:24V,10000转正负10%,60W。 正常工作电流空载时在1A左右,大负荷工作不会超过3A,启动电流大点,6A左右。

刚才我测试了一下,发现通过调整它的供电电压,从10V到24V的范围内,它的转速是3000-10000转。 我们测试了它的扭力,发现可以完全满足PCB与塑料外壳的雕刻要求。

如果电压高到30V,可以产生15000的转速,当然,这时会影响电机的使用寿命。

目前我们的主轴电源供电是24V 70W。 请大家推荐一个产生10V到24V的调压线路,用电位器调节输出电压。

网友:
75系列的开关电源芯片,简单

------------------------
丢脸了,是25系列。
最大3A,可以用mos管扩流
输入: 3-45v
输出: 1.25-37v

http://dx1.soft.elecfans.com/dm/elec/lm2596cn.pdf

楼主:
【1楼】 jimo
75系列的开关电源芯片,简单
---------------------------------
请说出具体的型号,最好有应用电路图。明天我采购试一下。

网友:
用MCU的PWM调速直流电机应该是性价比最高了吧

网友:
我觉得这个调速不用太精密,用可控硅就能满足,我这图纸是2.2Kw直流电机励磁控制线路,是220V的,阿莫参考下。个别元件要更换。
AA-BB交流输入,W--W接2.2k电位器,B2--G输出,k--B2接电压表。这个线路我做过,成本5元左右。

网友:
楼上的方案不能用在雕刻机现有的电机上面。

我用LM2576做过24v电机的调速,应用在速度要求不严的场合,还不错。

我们的电源论坛里有现成的:

http://www.ourdev.cn/bbs/bbs_content.jsp?bbs_sn=3220431&bbs_page_no=1&search_mode=4&search_text=praxis&bbs_id=9999

其它地方也看到有:

http://www.dianyuan.com/bbs/d/25/20581.html

楼主:
谢谢 jimo , 用LM2575扩流方法可行。而且只有0.3V的压降满足要求。

网友:
扩流不如直接用控制器+MOSFET方案,就是不知道货源好不好找:

LM3477

Output Current 6000 mA
Input Min Voltage 2.95 Volt
Input Max Voltage 35 Volt
Output Range 1.265V min
Frequency Min 500 kHz
Frequency Max 500 kHz
Feedback Voltage 1.265 Volt
Feedback Tolerance 1.5 %
Adj Switch Frequency No
Adjustable Output Yes
Synchronous Rectification No
On/Off Pin Yes
Error Flag No
SoftStart Yes
Sync Pin No
Inverting Yes
Flyback No
Lossless Current Sense No
RegType Switching Controller
Temperature Min -40 deg C
Temperature Max 125 deg C
Channels 1 Channels
Special Features Hysteretic threshold at 36% of programmed current limit; Vout OVP
Topology Buck
PWM Mode Current
Step-Down Yes
Step-Up No
Output Min 1.265 Volt

楼主:
【7楼】 gzhuli 咕唧霖
扩流不如直接用控制器+MOSFET方案,就是不知道货源好不好找:
---------------------
我们邮购部有大量的LM2575ADJ及其外围零件,现成的 :)

网友:
弱弱的问下,是给100mmZ行程的机器用吗?那岂不是还要改控制面板,改控制箱布局,改很多东西?

楼主:
【9楼】 ly800608 猎人
弱弱的问下,是给100mmZ行程的机器用吗?那岂不是还要改控制面板,改控制箱布局,改很多东西?
---------------------------
目前的配置(不包括此调速功能)已经能满足我们的这台雕刻机的定位。

所以,这个调速功能只是一个技术储备,可能不会用于这台机器上。

当然,如果用在上面,这台机的适用范围将更广,并且机器的价值升级得更高 :)

也当然,如果要用于目前的机器上,可能首批的交货期会延误10天,并且导致我们较大的损失,及生产成本的进一步上升。

网友:
不要这样吧,哈哈!还是早点让大家抱得美人归吧!愿意改的可以以后再升级,网上也有一些成品调速板卖,虽然做工没有老大这里好,但凑合用还行,最好的办法还是配减速皮带,扭矩有保障啊!

网友:
这个消息好啊!

如果阿莫能在这一版改最好,不能改的话让大家拿到jj后自己刻板做一块也行啊!

或者加点钱让大家自己选择,阿莫在发货的时候配上元器件就好了。

网友:
支持楼上说法

网友:
调速功能配合软件,选择材料,自动调试。。。。值得试试。。。
jj到手就干。。。。呵呵

网友:
我赞成用mcu+mos管,现在的中学生机器人比赛的电机驱动都是这样做的

楼主:
mach 软件可以输入参数,通过输出PWM信号控制主轴电机的速度。

不过我个人认为,在控制面板上加一个旋钮操作性更好。

网友:
555+mos如何?

楼主:
后记: 以下的思路证实不可行。

呵呵,我有一个新的思路,非常简单,并且,改动最小。

就是在面板上加入一个开关位置(已经做好的面板多增加一个开关位,不用重新制作)。 用这个开关控制主轴电机电源,是全桥,或是半桥。

全桥产生24V的直流,半桥产生12V直流。

此开关的英文标识是 Spindle Speed , 一个位置标100%  另一个位置标50%。

按我们目前的主轴速度, 100%一万转适合PCB雕刻, 50% 5000转适合塑料盒子雕刻。

注:我们当初选择主轴速度,经历过一翻比较痛苦的过程。最后定位在10000转。 10000转雕刻PCB没问题,雕刻塑料就有点高了,我们测试时,偶尔有某些材质的塑料会有过热的现象。 (但我们邮购部销售的盒子都没有这个问题)。

现在加入了一个50%速度的开关,看来彻底解决了这个问题。

注:精密调速、及电脑上位机控制主轴速度,就交给开源活动完成吧。

网友:
不知道这个直流马达寿命如何,碳刷容易更换吗?

楼主:
【19楼】 fengpc
不知道这个直流马达寿命如何,碳刷容易更换吗?
-------------------------------------
1. 这个马达超静音,噪音应该只是LY机型的十分一不到。
2. 带双轴承。
3. 厂家的数据是1500小时寿命。
4. 第一批机我们送出一对轴承,一对碳刷。
5. 很容易更换,我们会有详细的教程。

网友:
2575的自身过载能力比2596小,对扩流mos管的要求高一些,不过邮购部有现成的。

楼主:
更好的方法,建议大家用单片机的PWM做,并且将上位机软件的主轴控制功能也做在上面。

楼主:
有谁知道有没有最简易的方法,可以产生:

8V,12V, 16V,24V  四档?  这样感觉就更好一些。

网友:
半波整流,加电容滤波后,应该可以达到1倍左右的交流电压吧?

网友:
可惜变压器已经定型 要不变压器次级抽头的方法 应该简单

楼主:
【25楼】 ly800608 猎人
半波整流,加电容滤波后,应该可以达到1倍左右的交流电压吧?
-------------------------------------------
正解。经过我们测试,的确是不能这样使用。如果使用目前的4700uF电容,半波与全桥电压差别不大。一个是21V,一个是22V。

就算将电容完全去掉,两者电压仍基本一样。 猜测应该是由于电机负载的特殊性决定的。

网友:
MCU控制MOSFET,PWM调速。一个电位器做调速旋钮,MCU的AD采样,方案最灵活。

网友:
PWM加转速传感器(霍尔、广电、电磁),闭环控制,可以保证转速绝对精确的同时,扭矩最大,除非超出扭矩极限,控制电路失调。

网友:
8V,12V, 16V,24V

2575是开关电源,用波段开关、电阻做分压反馈,很容易实现的,转换效率也高。

网友:
用充电电批的调速板改一下应该合适。

网友:
555做个PWM控制器,无级调速,或者单片机也行,或者这个功能留给大家DIY

网友:
【28楼】 armok 阿莫
经过我们测试,的确是不能这样使用。如果使用目前的4700uF电容,半波与全桥电压差别不大。一个是21V,一个是22V。
就算将电容完全去掉,两者电压仍基本一样。 猜测应该是由于电机负载的特殊性决定的。
---------------------------------------

请问下,带负载了吗?
带不带负载区别很大。

另外,半波应该比晶闸管控制在稳定性上要差很多吧?

楼主:
【34楼】 easetemp
另外,半波应该比晶闸管控制在稳定性上要差很多吧?
----------------------------------------------
上面我们只是一个实验。

我们还做了使用C8231的线性电源调整的实验。它已经比较有实用价值。唯一的问题是温度稍高。一般应用可以,但对我们这么高要求的电箱,是不允许这么高的温度。所以,我们会将重点,放在2SJ177 + LM2575的方案上面。

2SJ2575仍在采购中。到时我们再做实验。

网友:
哈哈,还是我来设计一个电路给你吧.是我在伺服直流驱动器中的一个H桥电路.还可以换向的.周日整理一下上传.优点是功耗低,驱动电流大.耐压高.是专用驱动IC加MOS管,本想买一台阿莫的3800机机.但手头实在不松,所以考虑只买龙门架了.不知龙门架是否包括主轴电机和步进电机?

网友:
主轴电机电机调速,此电路支持Mach3 Loader设置,此电路还具有主轴电机反转功能.哈哈.加酷吧.那样我还会上传更心动的设计

网友:
不支持SCH上传?

网友:
如果想用电位器调速的话,只要在前面用555 IC 做个占空比电路就OK了.这个简简单单的,就不用我画了吧.如果用单片机输出PWM.那就更简单和智能化了.

网友:
另外阿莫的机机为什么不加个X,Y移动台自动寻0原点对位的功能呢.这个功能也很容易实现的.并且这是一个比较重要的一个功能.我做的一个全自动点胶机就有这个功能.我的还是脱机控制的,整个机就只由一个MCU控制.

楼主:
【42楼】 QJD_LZF
另外阿莫的机机为什么不加个X,Y移动台自动寻0原点对位的功能呢.
-------------------------------------------------------
这台机只是3800元的。
不断做下去,就变成了类似北京精雕的54万元的五轴机了。

而我们,肯定会有54万元等级的机器的 :)

网友:
     我这个MOS管电路可以通过10A/30V的功率真负载.你的机机才60W.谈不上会发热.建议阿莫不一定只认LM2576不放啊.我这个电路就光藕加MOS管,成本也很低的.关键是可靠.

网友:
做调速的话做成无级电子调速是最好的.我觉得用上位机和加面板手动调速功能,两者是能全时并存的,且电路也不用太复杂.这也是大家乐于见到的.如果莫老大可以考虑适当的优惠点卖个龙门价给我.我保证在成本增加不到期100元,不出一个月就可以把这个机子升值到6000元的价值.作为回报,到时我会全力技术支持机机改成直流伺服.因为我业余已经成功调试好我的伺服驱动器.

网友:
楼上的估计不知道这里是开源网站  并且99%的都是电子工程师

楼主:
经过几天的讨论,我们的直流调速方案已经确定。迟些会公布。

网友(2010-02-03):
成功调试好我的伺服驱动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