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odevisionAVR里面如何直接访问寄存器的位

楼主(2009-09-07):
各位好!马老师好!
请教一个简单的问题,在CodevisionAVR里面如何直接访问寄存器的位,比如PORTB |= (1<<PORTB1),这样为何编译不过,要包含什么文件.

网友:
拜托,到头文件和库文件里看看吧。。。
你这个是直接位操作,若没有定义PORTB1是啥(第几位,十进制0-7表示)是编译不过的。
还有,CAVR不同于其他编译器的,是和keil一样有直接的位操作命令,例如,bit i; i变量的值就只有是0和1了。
多看看help文件,坛里还有些翻译过的,找找吧。

楼主:
我的意思是说CodevisionAVR里面有没有定义好的头文件,我直接包含这个头文件就可以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