字库的读取问题,汉字对不上

楼主(2009-09-07):
汉字的读取我是用bozai 的程序如下:
unsigned char Read_One_GBK16(unsigned char *ch)              //根据汉字内码找其点阵数据
{
        unsigned int  temp1;
        unsigned char temp2;
        unsigned int  sector_offset;//扇区偏移
        unsigned int  byte_offset;//字节偏移
        unsigned char buffer[512];
        temp1=*ch;
        temp2=*(ch+1);
        if(temp1<0x81||temp2<0x40)return 1;//不合法的汉字
        temp1-=0x81;//的到类似于2312的区号
        temp2-=0x40;//位号
        temp1*=192;//xx7f and xxff are included
        temp1+=temp2;//得到偏移
        //temp1*=24;
        sector_offset = temp1/(BytesPerSector/32);//算出要读哪个扇区
        byte_offset = (temp1%(BytesPerSector/32))*32;//算出要读扇区的哪个字节
        if(FAT_ReadSector(GBK16 + sector_offset,buffer))return 1;//读要读的扇区
        for(temp2 = 0,temp1 = byte_offset;temp2<32;temp2++,temp1++)GBK_Buffer[temp2] = buffer[temp1];//复制要复制的数据
        return 0;
}

我的液晶写字程序如下:
uchar   GUI_PutChar16_16(uint x, uint y, uchar  *ch)
{
        uint   font_dat,tmp,a,b;
        uchar    i, j;
        LCD_BlockSet(x, y, x+15, y+15);

tmp=pgm_read_byte(ch);
                tmp += (pgm_read_byte(++ch))<<8;
        if(Read_One_GBK16((unsigned char *)(&tmp)))return 1;

是显示单个汉字的,我在主函数这样调用:GUI_PutChar16_16(20, 210,PSTR("没"));
可是出来的不“没”,而个很偏的汉字,如果改成其他字,会相应的显示其他字,但总对不上!

热心的同学帮帮我把 ,我实在没辙了

        for(i=0; i<32; i++)                        // 16x32/8=64;
        {

        a= GBK_Buffer;
a=a<<8;
        b= GBK_Buffer[++i];

                font_dat = a|b;

                for(j=0; j<16; j++)
                {
                        if(font_dat&0x8000)
                        {
                                 LCD_WriteDat(B);
                        }
                        else
                        {
                                 LCD_WriteDat(G);
                        }
                        font_dat = font_dat<<1;
                }
        }

        return(1);
}

楼主:
没人?自己先顶,别沉了

网友:
仿真一下吧,或者加些debug信息看看哪里参数出错了

楼主:
可我没仿真器,不懂怎么弄了,程序有什么问题没,bozai

楼主:
还有就是你给的那个字库的制作方法,总出不了bin文件,总是只打开那个ziku.txt,ziku.exe没用上

楼主:
用别人软件生成老是有切线,我的是横向取模

网友:
你用什么液晶显示的,我用5110,现在还没亮起来,你有什么办法吗》?

楼主:
我的是彩屏的,16位屏,5110你直接用bozai 的应该可以的吧?

楼主:
大家帮帮我吧,实在没办法了,不忍心让帖子沉下去,

楼主:
求助求助!!高手请进吧

楼主:
我快要疯了!!!!!!!!!!!!!1

网友:
无责任乱猜:会不会和源程序保存的编码格式有关系2312或者utf8

楼主:
终于对上了,自己改写了那个函数。原来的不知道是什么问题,估计是和字库有关,我的用其他软件生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