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个按键想用2个IO口实现

楼主(2009-09-07):
各位大侠,我用的单片机资源比较紧,想要腾出个IO另作它用,原来是3个按键占用3个IO口,现在想要用2个IO口控制3个按键,不知道有没方法实现?
谢谢啦~~

网友:
用一个AD口可以接多个按键,
或者:
PA0  ─┬─---------─────key1--GND
       │
       │  ┌──┬┐
       └─┤    │├──┐
           └──┴┘    │
                         ├──key2--GND
           ┌──┬┐    │
       ┌─┤    │├──┘
       │  └──┴┘
       │
PA1  ─┴─---------─────key3--GND

网友:
刚刚想了一个电路(仅支持简单场合的应用,不支持多键),如下图:
(注:置PC0,PC1端口为输入上拉方式)

2个IO口实现3个按键 (原文件名:2个IO口实现3个按键.JPG)

楼主:
感激涕零啊,谢谢cpfeiyu和cjr82123的强力帮助,3Q~~

楼主:
为了供大家更好的学习,我说一个网上找的资料。就是利用IO口分时复用方法实现按键检测和LED的显示,原理大致利用人眼的分辨时间,在不影响LED持续显示前提下,采用10ms的IO切换扫描来检测按键情况。

网友:
不错,等有需要的时候可以试试。

网友:
两个IO识别15个键:
http://www.ourdev.cn/bbs/bbs_content.jsp?bbs_sn=2231854

网友:
一个AD口识别多个按键的时候,组合键怎么实现?

楼主:
回8楼,我去看过了,一个字“牛”!!
关于AD组合键,如果是几个键的组合键还是可以实现的吧,看电压值行不?

网友(2010-01-28):
牛啊。。
学习了。
一定要记好这二个IO出三个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