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PM240可以识别,不能下载,是什么问题?

楼主(2009-09-07):
各位前辈
现在的状况是,EPM240可以被quarters识别,但是不能下载,用到是byte blasterII,下载线是没问题的
一点start,就显示
Error: Can't recognize silicon ID for device 1
请问这个有可能是因为什么造成的?
芯片已经换过了,应该是没有问题的,另外晶振也起振了
电压也有

是不是byte blasterII或者是quarters还需要怎么设置?
我是直接打开quareters然后选择programmer,然后自动检测器件

谢谢各位了!

楼主:
回楼上的,我已经点了上面的东东,还是一样
我的出错代码是
Error: Can't recognize silicon ID for device 1

网友:
是byte blaster mv 试试

网友:
我也这么觉得,我以前也碰到过,可以的话,QQ找我好了

楼主:
已经解决,是EPM240坏了。可恶的奸商

网友:
EPM烧不了多少次的..

可不像一般的单片机的FLASH,DS上在写1K次,实际上有的人一个芯片烧了几年也还在用
但是EPM**的  有的才半年烧挂了N片了...
听说可靠次数只有100以下

所以,也许是你的芯片大限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