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c1100接收数据发现 把其他缓冲区也修改掉了,请问个位大大与遇到这种问题没

楼主(2009-09-08):
POWER_UP_RESET_CC1100();
halRfWriteRfSettings();          //配置CC1100的寄存器
halSpiWriteBurstReg(CC1100_PATABLE, PaTabel, 8);//发射功率设置

ab = 1;

while (1)
      {
          if(halSpiReadStatus(CC1100_MARCSTATE) != 0x0D)  halSpiStrobe(CC1100_SRX);                //进入接收状态

          if((halSpiReadStatus(CC1100_RXBYTES) & BYTES_IN_RXFIFO)) //如果接的字节数不为0
          {
              packetLength = halSpiReadReg(CC1100_RXFIFO);//读出第一个字节,此字节为该帧数据长度
              halSpiReadBurstReg(CC1100_RXFIFO, rxBuffer_0, packetLength); //读出所有接收到的数据
              halSpiStrobe(CC1100_SFRX);                //清洗接收缓冲区
          }
          if(s_led)
          {
              s_led = 0;
              if(packetLength)
              {
                 LED1 = 1;
                 packetLength = 0;
              }
              else
              {
                 LED1 = 0;
              }
          }
          if(ab)
          {
            ab = 0;
            for(i=0; i<40; i++)
            rx_x = i*6;
          }
          PORTD = rx_x[i++];
          if(i==40)  i=0;

      };
}

这里的 rx_x 在不接受数据下是正常的,一接受数据就乱了。

网友(2009-10-24):
你没有判断CRC校验啊,而且CC1100经常会莫名其妙的收到一些数据且能通过它自身的CRC校验,所以在你接收点数据里面要加入自己的校验,或者你可以判断接收点数据有没有超出你你发送数据的字节数都可以。而且每次读出数据后要重新设定为接收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