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oot区代码如何与app代码组合在一个文件内

楼主(2009-09-08):
傻孩子,在论坛里看了很多有些boot区的帖子,好像你对这方面比较了解,所以过来问你一个问题:
我写了一段boot区读写flash的代码,但我在用户区代码中要条用boot区代码对flash进行更新,我不知道如何将boot区和用户区的代码组合在一起,一起编译,烧写,网上很多说只要设置好段的定位就可以做到,你能不能给我讲解一下该怎么做吗?  我用的编辑器的是iccavr,然后用avrstudio调试的。

网友:
首先,你必须要用ICC绝对定位#pragma abs_address:xxxxx将代码定位到boot区
然后,你在应用曲直接调用对应的函数就可以了。

楼主:
是不是这样的格式啊?
#pragma abs_address:xxxxx
boot区代码;
#pragma end_abs_address
用户代码;
然后直接在用户区直接调用boot区定义的读写函数就可以了?
我在用iccavr编译时,编译器要做什么设置,还是在avrstudio里面设置?
我的熔丝位又该如何设置呢?

楼主:
我这样试过了,还是不行,是不是编译器设置问题啊,要怎么设置???

网友:
我个人建议你用书里的IAP方案,觉得这样最可靠,最简单。

网友:
你试试看用
#pragma text:bootloader
....
#pragma text:text
看看

当然,别忘记在Compiler Option->Target->Other Option窗口里面增加对 bootloader的定义,例如
-bbootloader:0x1FB00

楼主:
谢了,问题解决了。我采用绝对地址定位的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