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论一下:逻辑门(集成电路)功能框图是否合理(帮高中物理老师一个忙)

楼主(2009-09-08):
借版主宝地问各位兄弟姐妹们几个问题(万请版主让这个帖子保存几天)
1逻辑门(集成电路)功能框图是否合理(------针对初中学历水平)

在下是一个高中物理教师,对教材的逻辑门电路这节内容有自己的想法,所以提出下面的问题,请大家发表自己的想法。

楼主:
2下面的说法是否有问题
数字电路的组成

1.1逻辑控制(电气控制,逻辑处理)-----最基本的应用
1.2 信息传递(数据通讯---光纤,GSM,3G,蓝牙,遥控)------时序上的应用
1.3运算(单片机,电脑,DSP)-----高级别的应用

楼主:
3逻辑“与”用中文“且”是否更合意!(改是不可能的,就选字来说明意思的角度来说说的)

楼主:
请大家发表一下意见吧。

因为大家都是这方面的专业人员,烦请大哥大姐给我等业余爱好者普及一下知识,谢谢呵!

乱说一通没有关系,每个人的看法是不一样的。

楼主:
请大哥大姐说说啊,等了一天都没有人说个半句。

啊呀,行行好,说个一个字也好的啊!

网友:
象学写毛笔字,在初学阶段以模仿为主,入门熟练后,有了基础就可探讨理论,是一个积累过程,到时会有豁然开朗的感觉,就是由量变到质变的过程.

楼主有些咬文嚼字了,这样入门这个阶段时间很长,会有得其门而不入的感觉,反而有挫折感

还有,大学和中学的学习思维方式有很大不同.自学时要适当注意.

楼主:
呵呵,想不到前辈来回复了!感激中!(前辈要注意革_命本钱呵)
我是一个普通高中教师,对于目前高中教材的逻辑门电路的安排处理有自己的想法,所以提出这些问题。(不好意思没有说清楚)

我提出的第一个问题的原因是:学生习惯于用模拟电路的那套思维来思考问题,对于内部的电流流法是怎么都说不通。所以想弄个
                    稍微具体一点的功能图,先把电流流法问题和内部的东西有个印象,然后再用常规的图。
第二是:教材是主要让学生学一点数字电路的东西,那么数字电路的构成和本质的思想及发展历史想各位提出来(毕竟你们是专家)

第三是:“与”这个文字在开始的时候就觉得没有选好,所以想让学生对“且”这个逻辑的字义有一定的了解,然后说一句在数字电路里约定了用“与”来表达这个意思。

顺便问一下前辈,那个PLCcore用了感觉如何?

网友:
我是高中教师,应该是同行,看了楼主的理解,感觉楼主没有真正理解什么是逻辑电路,不要这样教学生啊!!
你完全可以用信号的有无引入数字电路的思想,有了数字电路就容易理解逻辑电路,实际上是逻辑关系,你这样弄就把简单的事情弄复杂了,你现在就是用模拟电路的思维来思考问题。逻辑运算和逻辑电路内部有什么关系??先弄明白什么是逻辑关系,逻辑电路内部就容易理解了。

。。。。。。。。。。。。。。。。。。。。。。。。。。。。。。
1.1逻辑控制(电气控制,逻辑处理)-----最基本的应用
1.2 信息传递(数据通讯---光纤,GSM,3G,蓝牙,遥控)------时序上的应用
1.3运算(单片机,电脑,DSP)-----高级别的应用
。。。。。。。。。。。。。。。。。。。。。。。。。。。。。。

你上面的想法是很外行的认识。建议你多了解。你认识深刻了才可以教学生啊。

楼主:
哈哈!原来和gongnn 魔法师是同行!

感谢gongnn 魔法师 的指导!

确实来说对于这方面比较外行。这里绝大部分是专家,为了不误人子弟所以将一些幼稚的想法给大家评论一下!

gongnn 魔法师 有空发个邮件给我指点一二如何?
flows  @  163.com(中间空格去掉)

楼主:
教材上的一个问题:

图中虚线位置为填入一个逻辑符号,但是对学生解释电流的流法问题如何处理?

网友:
哪本教材?初中的?人教版?

楼主:
高中,人教版,新课标教材。
http://www.pep.com.cn/gzwl/gzwljszx/gzwkb/gzwlxkb/gzwlkb31/200809/t20080925_518986.htm

楼主:
教材想让学生接触数字电路有关知识,采用了简单逻辑电路这个切入点,不知道这样处理是否恰当,以及这样的一些说法是否有不当之处?

千万不能误人子弟,请各位多谈谈自己的观点!

网友:
教材很合理,对于高中课本,是应该这样,讲得很生动。
不过楼主可以对学生们讲一下布尔代数,这样学生会更加好理解。
学数字电路千万不能再按照模电方法来分析电路!
可以对学生讲一下基本的:
与:Y=A*B;
或:Y=A+B;
非:Y=~A;(“ ~ ”为取反值符号)
再者可以引入二进制的概念及与十进制的转换。
先可以不马上讲集成的门电路,可以用二极管动手搭一下与,或,非的电路,让学生真实理解一下。

网友:
火警的电咱,填个非门就行了

网友:
加一句:什么“电流的方向”来分析数字电路,这是不行的。

楼主:
我说几句。
教材这样处理是否妥当:
第一层:讲清楚什么是逻辑关系,有哪些逻辑关系
第二层:讲清楚逻辑电路(分立元件)在控制中的应用(主要完成逻辑电路的认识)
第三层:逻辑门(集成电路)的特点及应用
第四层:用符号表示逻辑门在控制中的作用

教材缺点:1和2没有分开说明,逻辑关系和逻辑控制还是有一定的不同(个人认为)
           逻辑门功能框图没有介绍(阻抗变换思想没有提出来,电流的流向分析比较困难)----有专家们说这个就是数字电路不能用模拟的来分析,但学生的内心困惑还是会一直存在。基于这个问题我想是否可以将两者分开:先介绍逻辑门及然后用逻辑符号表示在控制中的应用。

网友:
用信号流程模型来说明问题,具体电路是围绕实现信号流程展开的,可有多种形式,对学生只能讲一种电路形式,然后对他们讲随着专业学习会更深入,懂的更多,给他们一个努力方向.

想在中学搞的什么都清楚是不现实的,在中学让学生有个概念并能激发他们求知的方向,中学的教育任务就很好完成了.

我说的中学和大学不同就在这里,中国的中学教育违背人类思维发展规律,把学生的脑子越搅越糊.

把握住客观规律,总的教案就能可行,就事论事,先把自己搅混了,更不用说学生了.这也是目前中国中学教育的悲哀.也许在这样的大环境中身不由己.掌握住客观规律,把握住大方向,概念清晰,而不是去做文字游戏,还是有所作为的.

楼主:
今天教师节之际我代表个人及家人向各位热心人表示感谢!

大师bkkman  所言极是!
用信号流程模型来说明问题在物理中有很多的应用,可惜被忽视了,在数字电路里用这个方法应该是最为恰当的!

谨记:“在中学让学生有个概念并能激发他们求知的方向。”

在下一个愿望是让学生在学习这个内容时能顺应学生的思维规律,就算结果背道而驰也会欣然接受,可以再次努力。最低收获是可以让其他教育工作者知道这个是错误的。

再次感谢大家的关心和支持!

顺便再问一下大师bkkman,那个PLCcore用了感觉如何?

网友:
教师节看到这样花功夫研究教育的贴子感觉很欣慰. 老师辛苦了!
这东西在中学学习比较复杂,记得那时候没这个内容.
就像上面说的电流分析太复杂了,这势必涉及到各种逻辑门/触发器的内部实现.其实这些都是示意图,那些逻辑器件连电源都没画,别分析了.

我觉得首先讲数字电路,让学生了解这个非黑即白的世界.然后才是组合逻辑,布尔代数.这个蛮有意思的.时序逻辑有点复杂,估计不好讲了.

楼主:
我是一个电子爱好者,爱好的时间也有一定的时间了。所以非常想在各位大哥大姐的帮助下完成这个任务。

我认为数字电路在现实生活中的作用实在是太大了,让学生有所接触绝对是一件好事情,而问题是如何:中学让学生有个概念并能激发他们求知的方向。

因为这方面内容太多了,而且自成一个体系(布尔代数思想),可见,教材的处理应该是非常困难的。

有人讲:如果能把高深的内容讲得连普通市民都能听懂,那么你是真正懂得的!

我觉得教材意图不是要讲一些简单逻辑,而是想让学生涉及数字电路方面的知识!而数字电路的精华应该是布尔代数思想,这个实在是太难了。

###################################################################################################################3
1.1逻辑控制(电气控制,逻辑处理)-----最基本的应用
1.2 信息传递(数据通讯---光纤,GSM,3G,蓝牙,遥控)------时序上的应用
1.3运算(单片机,电脑,DSP)-----高级别的应用
#########################################################################################################33
这个肯定有问题,但是这个是给教师看看的。大家帮我改一下!

另外我觉得2进制的4位(8位)加法我认为学生在有了普通的逻辑后理解还是没有特别的困难的。

网友(2009-10-12):
你的想法是好的,但是针对高中生,而且要应付高考,的确很难做到这一点。

其实数电也是模电,只是一些比较特殊化的模电,而布尔代数只是数字化处理的一个工具而已。

真正做到融会贯通,那可真的不是一点点的。就算你说到电流是怎么流的,电流是什么?为什么会有电流也一样是问题。所以,我们学习的过程是,先填鸭,再消化。

我想你应该还记得小学时就学会球的体积公式,但是你想想是怎么来的?大学里,我们才会通过微积分推导出球的公式。也就是说,如果你要和学生说清楚球的体积公式,是不是要先教会他们微积分?

合理的教学,就必须做到这一点。至于,深入地,要靠他们自己去发现。

楼主:
在下一个愿望是让学生在学习这个内容时能顺应学生的思维规律,就算结果背道而驰也会欣然接受,可以再次努力。最低收获是可以让其他教育工作者知道这个是错误的。

谢谢楼上!

先填鸭,再消化。----理论还是实际都正确的!

大师提醒我对这个问题的处理要注重“信号流处理,而不是电路”-------太正确了!(数字电路的真正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