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cnmi=2,2中遇到的问题

楼主(2009-09-08):
我在设置了 at+cnmi=2,2  后,用手机给modem发信息,串口终端上有信息返回

但再次给modem 发信息后,串口终端上就没有信息返回了

查看cnmi    它自动变成了  2,0

在之前的设置之后  都有at&w  保存了的 ~~~  这是为什么呢   请高人指点

感觉上时2,2 在接收了短信后,就复位成2,0  了

网友:
用的什么模块?

再次给modem 发信息之前有没重启过模块?

楼主:
用的TC35 的模块, 第一次发信息之后 串口终端有显示。    在没有重启,也没有任何设置改动的情况下

第二次给modem 发信息  串口终端上 没有显示了, 然后 at+cnmi?  查看配置 变成了 cnmi=2,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