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谁有USB或串口转2.4G或433Mhz的模块卖啊?

楼主(2009-09-08):
想通过电脑用无线方式控制另外一台设备(配无线模块),有没有USB或串口转2.4G或433Mhz的模块啊?

网友:
USB接口的无线数传模块啊

网友:
I had the 2.4G to USB,But i in Taiwan.

www.proeasy.com.tw

网友:
大把,找一个2.4G的无线鼠标回来慢慢研究

网友:
你找我吧,安美通向琳 0755-83405295 用一个USB转接口就行

网友(2010-03-23):
http://www.ybdxs.com/thread-2570-1-1.html

http://www.xikeren.cn/thread-130709-1-1.html

http://detail.china.alibaba.com/buyer/offerdetail/590946556.html

网友:
看看我们的netusb,提供usb驱动,模块源代码,上位机软件。www.moreway.ne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