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128有时自动进入串口接收中断是怎么回事?

楼主(2009-09-08):
我编了一个控制照相机的程序,向照相机发送拍图命令后,它会返回响应信息,接收到的数据通过中断方式接收。但是调试中发现还没执行到拍图命令时,就自动进入了串口接收中断,数据为0.请问可能是什么原因?

网友:
应该是寄存器的设置顺序不对 建议按照ICC推荐的初始化顺序来

网友:
可以等到拍图命令发出后再开放串口中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