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沁恒的文件管理芯片CH376怎样?

楼主(2009-09-08):
如果用CH376来操作SD卡是不是程序上简单很多,应用方面会不会变得简单呢,希望知道的朋友来讲解一下。

另外稳定性怎样呢?

网友:
376没用过,貌似不错,
375很好用

楼主:
坛子里很多朋友直接用过MEGA16操作SD卡,看那程序长的有些吓人,而且还未必稳定,如果CH376稳定且使用简单的话,为啥大家不用啊。

网友:
如果用mega16连接SD卡不稳定,那么CH376也好不到哪去,应为CH376也是用的SPI方式。

楼主:
应用CH376的话是不是程序上会省掉很多事,比如文件格式定义等等,这些是不是芯片里面都集成好的

网友:
ch376貌似自带文件系统

网友(2009-12-30):
内置文件系统,但是ch376太贵了啊,20多吧

网友:
刚申了两片,想试试看。

网友:
我已经用了,自带文件系统用起来是很简单的,就是价格太贵了……

稳定性一般,第一次用万能板做的实验板,因为地线走向的问题CH376死活不工作,MEGA32却一点问题都没有,最后只能用热转印的板子了。这个芯片用起来感觉受制较多,就像windows API一样,用起来简单好用但是不够灵活,它没提供的功能就别想实现了。以上供楼主参考。

网友(2010-09-03):
哇,有这种东西,谁有数据手册呀

网友(2011-02-16):
用起来还是很不错的,少了很多的程序(文件系统),用8位并口的速度很快,申请了三块,自己用万用板焊接了一块一次成功,速度很不错,唯一的缺点就是不够灵活吧,不像直接操作SD卡。不过这个可以读U盘呢,很不错。

网友:
CH376没用过,我用过CH374,工业上用,现在的问题是让我陷进去了,经常用一段时间,时间不确定有的1个月,有的一年后,读写U盘的数据出错也不是全部出错,是偶尔几个字节。拿回来换片CH374就好了,没办法,只能跟客户换东西。后来只能换方案,不过374的遗留问题我们还要买单,只要听到客户用374的那个产品有问题统统就是换。他们的341我也用过,用做下载线,网上买的一条用CP2102的下载线用了两年,341的,3个月换了10片左右。我不想说他们的芯片不好,也许是我使用方法不对。374当时我分析是该芯片的设计是里面的缓冲区处于某种临界状态,长时间的使用,他的缓冲区的速度就跟不上,导致的这种问题,但是,我改过程序,把SPI接口的速度降低过,也没用。

网友(2011-03-29):
第一次使用,觉得还可以

网友(2011-09-07):
回复 网友A:
哇,有这种东西,谁有数据手册呀

http://www.wch.cn/product/usb/ch376.asp

网友:
用xmega做,framework里面有文件系统库

网友(2012-09-27):
正在试用,,,感觉不稳定~~~~

网友(2012-11-08):
申请了两片还没收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