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为GTM900C拨号上网问题

楼主(2009-09-08):
拿华为GTM900C拨号上网成功

问题:这时候我拔下串口线,再插回去,理论上应该是可以继续PING通网络的吧?可是WINDOWS提供的拨号工具,拿下串口线5秒后就自动断开。

然后我用另一家公司的模块(自带的拨号工具),断开串口线超过5秒再插回去,还是可以正常数据收发的。不过时间太长也有断开现象。

想问下各位,关于网络协议方面有没这样的自动断开规定。华为有没自己的拨号工具?

理论上,只要模块接入网络,串口线是否连接应该不受影响吧?

迷惑中,求高手指教。。

网友:
可以联系,帮你解决问题!QQ:373454830

网友:
windows自带的拨号会不会检查DCD信号?Linux下的pppd是检查的,不管你用不用硬件流控,拔了模块,DCD电平一变,它就知道掉线了

网友(2009-10-23):
楼主的关于PING的问题和模块是没有关系的。
通俗一点说:
中国移动的GPRS网络里面有许多的局域网。即使使用同一个基站拨号2张SIM卡。也不一定处于同一个局域网。
两个局域网的电脑怎么能够互相PING通呢。
当然如果拨号后得到的IP为同一个局域网,那么就可以互相PING了,楼主的问题和模块没有关系。

楼主:
模块拨号上网 CMD  PING WWW.BAIDU.COM -T

拔掉串口线几秒

再插回去

继续PING WWW.BAIDU.COM -T

楼主:
的确和模块没关系。。
是WINDOWS的问题。。。

所以想自己做个拨号程序。PPP部分做完了。可以得到IP地址了。但是现在问题在不知道如何通过WINDOWS操作系统。。

网友:
原来是你啊

网友(2010-03-16):
MU103模块谁用过?怎么样?现在准备用它远程控制交通信息,不知行不行?

网友:
回复 网友A:
的确和模块没关系。。
是WINDOWS的问题。。。

所以想自己做个拨号程序。PPP部分做完了。可以得到IP地址了。但是现在问题在不知道如何通过WINDOWS操作系统。。

不会吧,现在还自己做ppp拨号?现在模块都内置TCP,PPP协议栈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