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513DA/051在使用时P2口的问题!!!!

楼主(2009-09-08):
0513DA/051在使用时P2口怎么老不输出,但写寄存器是正常的,烧了好几片了,请问有遇到类似情况的吗?

网友:
P2口设置为输出了吗?VDD多少?

PM2 = 0;
P2 = 0xFF;

网友:
P2口复位后默认是模拟输入口,要先配置为数字口;仔细看数据手册

网友:
有个ADPC寄存器是需要设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