闲着没事,画了一个STM32+GPRS的板子,可以做透传模块

楼主(2009-09-08):
STM32用的是STM32F101C,GPRS模块支持SIMCOM SIM300C或其硬件兼容型号,支持西门子MC55i或MC52i模块。
STM32第一次用,拿这个来练练手,过两天样板就回来了。有没有感兴趣的?人多可以考虑放上来,大家一起玩。

网友:
漂亮!

一会儿我再放个上来,刚刚画完的。不会用3D,做不到楼主这么漂亮的效果。

楼主:
我这个就是protel的傻瓜3D效果,真板子还没做回来,呵呵

网友:
这个也是刚刚画完哦,GPRS DTU,支持透传,用户自定义数据帧,指令控制发送等多种传输模式。程序已经于制板前在STM32的三合一板子上验证完毕。使用了STM32F103CBT6,GPRS模块为英飞凌今年推出的ULC2单芯片GPRS解决方案。MCU第二串口连接GPRS模块,第一串口和第三串口引出,SPI引出,不用的IO口引出,I2C上面挂了个16KB的FRAM,顺便小BS一下stm32的硬件I2C。板子上有双电源,MCU和GPRS分别使用LDO芯片和DCDC芯片,MCU的工作电源常开,MCU可以控制GPRS所使用的开关芯片,实现无数据传输时超低功耗待机,适合野外蓄电池或者太阳能电池供电。

楼主:
你这16KB的FRAM是做什么用的?GPRS模块用的是哪家的?就是那个号称最小的单芯片方案的?效果怎样?有没有一定的量在现场运行?

网友:
16K位的FRAM是用来存放DTU配置数据的,STM32内部没有EEPROM,采用FRAM也能提高数据存储可靠性。GPRS模块是一家香港公司的,目前在海外出货量比较大,还没有大量进入国内,我的样品也是从那里过来的。目前跑数据感觉不错,可以同时建立4路TCP或者UDP连接,可以是连接发起者,也可以是服务器监听连接。

楼主:
我准备用STM32内部的Flash模拟EEPROM存那些配置数据,应该没多少字节的,而且不会频繁更改,也就是读的次数相对多一些,这样FRAM比FLASH没什么优势啊。能把模块的资料传上来吗?我也瞅瞅,如果有参考的价格那就更好了,谢谢!

网友:
做产品我可不敢用stm32的FLASH来模拟EEPROM,那个擦写次数比一般的EEPROM还少。FRAM的优势是很明显的,不需要等待时间,擦写寿命无限,就这两点FLASH就比不了。模块的资料我还无权放出来,是和对方公司签了保密协议的。本论坛已经有这个公司的国内代理商在活动,他们也没有放出消息来,我是更加不敢了。至于参考价格,这个模块的核心方案缩写是ULC2,ULC就是 Ultra-Low Cost 的缩写,所以价格是有一定优势的。目前可能是国内能看到的最低的吧,MTK的除外。

楼主:
没有哪个DTU这么频繁更改配置参数的,能耗尽Flash的寿命?这些配置参数更多的是读操作,FRAM的缺点就是读操作也消耗寿命,当然你这么用也不会用坏就是了,在读取时外部IIC上的FRAM没有内部Flash快吧。这个厂商不公开模块资料,那他的目标市场应该不是这种数据采集领域吧,是不是专门提供给手机厂商的?

网友:
“FRAM的缺点就是读操作也消耗寿命”,这点我有不同看法,铁电存储技术和现在的FLASH,EEPROM完全是不一样的东西。我们的DTU支持多中心,多模式数据传输,而且在上电后要恢复上次的传输状态,这样就需要保存中心IP地址或者数据模式,而用户系统是不停的在这几个中心和模式之间切换的,只要遇上这样的用户,用EEPROM都有点心惊胆战,更何况是FLASH模拟的。厂家不公开资料,自有他们自己的想法,这个模块在海外出货量很大,如果要供手机厂商,没必要这么再封装一下,手机厂商都是直接拿裸片的。

楼主:
仔细看看FRAM的芯片手册你就不会有不同看法了。如果你要断电缓存数据并记录当前传输状态FRAM的确比较合适,单纯的保存一些配置参数就没必要了,不管客户在几个之间切换。俺看到过TCL的手机就是拿个板子贴上wavecom的模块卖的。

网友:
fram的读操作影响的应该是数据的持久时间,而不应该是介质的使用寿命。

楼主:
不能想当然,多看看手册。

网友:
算啦,我把FM24CL16的手册传上来,请大家帮我看看。

网友:
我原来做手机的时候做过ulc和ulc2的方案,单芯片的方案应该是ulc2,呵呵。

网友:
确实铁电读也耗寿命,不过人家的寿命是以亿为单位耶。

网友:
FM24CL16多少银子呢

网友:
¥5.3一片,比同容量的EEPROM贵N倍

楼主:
的确FM24CL16手册上的寿命是unlimited,按ZLG的说法是5V的有限制,3V的没限制,但你仔细看看Ramtron的3V器件,有的像FM24CL16一样unlimited,有的像新出的FM24V02一样是100万亿次,同样的技术工艺,同样的工作环境,怎么会出现两种表述呢。但不管是哪个,都够mcu可着劲折腾了。

网友(2011-09-26):
谁能和我交流这个,我QQ421954511,我要买GPRS模块

网友(2011-12-31):
你这个板子可以用sim300z吗?

网友(2012-10-12):
可以拿来学习一下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