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7755

楼主(2009-09-08):
偶在三相表上看到了有3片AD7755,外电路齐全,更换电流和电压传感器,应该可以作为充电回路计量用,再用单片机控制和显示,可以实现么?有高手提供好的建议吗?

网友:
思路不错,没试过

网友:
7755是直接的输出功率,想显示电流和电压应该不行.

网友:
两个输入通道加电子开关,同时输入电压测电压,同时输入电流测电流,分别输入电压电流测功率。

楼主:
不错,A*B=X,B=1,X=A;A=1,X=B!分别用单片机转换脉冲频率,就得到电压,电流,电量!奇怪的是,那三相表居然用的是PIC16F74,不是C系列,而是可以擦写的F系列!

网友(2012-01-16):
弄错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