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WM能否生成以下波形,或者如何产生此波形

楼主(2009-09-08):
请教各位PWM能否生成以下波形,或者如何产生此波形,谢谢!

网友:
看上去似乎是串口的TX发射时的波形,你可以尝试一下用UART模块以比较高的波特率发送0xE6或者类似组合的数据

网友:
应当使用定时器的波形输出方式,PWM对付你那周期变的波不如前述方法方便

楼主:
谢谢,各位!那个频率需要18KHz左右的,示波器测出波形周期不断变化的。定时器输出频率能否达到此要求吗?

网友:
数十KHz的频率的话,用定时器和中断程序就可以实现了。
定时器产生定时中断,在中断程序中反转管脚的电平,同时设置下一个时间间隔。

网友:
完全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