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phi 中 while..do 语句不能等待吗?

楼主(2009-09-08):
我用SPCOMM接收3组数据,分别在在LAB1,LAB2.LAB3.上显示。我的思路是发送第一个命令,等SPCOMM接收完成中断,在LAB1上显示,接着发第二个命令,显示在LAB2上。  我在接收中断里放置一个变量作为标记“i",接收完成置1.在发送函数里
while i =1 do   //等待 i = 1;
begin
i = 0;
end;

调试时发现并未在 while  i = 1 do 上等待,而是跳过继续发送。而此时的 i 是为 0 的。

补充: 上面的搞错了,应该是 while i = 0 do
                            begin
                            end;    是可以等待的。不过都死等在这里了。SPCOMM接收不是中断的。不能处理数据。想想用定时去发送接收比较好。

2.大家在接收多组数据分别显示时,是什么思路呢?

网友(2009-10-12):
现在面向对象编程不再使用死循环了,那样资源损失太大,如果非要用,那就得用多线程,不然你的界面就死掉了。你需要使用 SPCOMM 类中的事件才行。我不知道你的SPCOMM是什么类,如果能找到这个类的合适的事件,你的程序将会很轻松。

网友:
SPCOM有一个OnReceiveData事件是接收数据用的。

网友:
while i = 0 do
begin
application.processmessage; //少了这个~原理就自己看VCL和Win32机制
end;

网友:
如2楼所说。不能用死循环等待,用事件函数操作。SPCOMM等已经做了线程上的轮询,所以不需要你做了,你要做的仅仅是解析指令而已。

网友:
application.processmessage,这个在等待中能释放一些资源,但是效果不明显。用事件驱动才是比较理想的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