背光片里是啥样?今天打开看一看!

楼主(2009-09-09):
今天定制的背光片样品到了,习惯性的要拆开看看……有图有真相。

网友:
导光纤维?

网友:
漂亮,不知道EL背光片什么样?

网友:
顶,我也喜欢拆东西,呵呵

网友:
恩,学习了,原来普通1602的背光片是这样结构的,据说那里面有个什么东西弄一下,就能出现翻转的效果,就是字是亮的,背景是暗的,不知道怎样弄的。

网友:
普通1602里面通常是LED背光,就是两排贴片LED盖一层半透明的纸

网友:
导光板上的这些麻子点是很有讲究的,他们可以把LED的点光源变成均匀的光

网友:
这种背光片在车载音响上应用已好几年了,导光板上的麻点在LED这边大,离LED越远就慢慢的变小。有的导光片上麻点是一样大。

网友:
10楼 你好像说反了。 麻点在led这边是小, 离led 越远就慢慢变大。楼主的是这种情况

网友:
【7楼】 zzy9903 9903
那个不是背光弄的,那种效果是LCD要做成负显的

网友:
7楼说那个应该是液晶屏表面那个偏振片吧,一层薄薄的塑料片,没有它就看不到任何显示,反过来,或者旋转90度,就会看到7楼所说的字是亮的,背景是暗的

网友:
楼主的造型真是百变~

网友:
有机玻璃的折射率较高,在空气中也能形成较大角度的全反射,所以LED的光大部分会沿着有机玻璃一直反射到另一端,类似光纤的情况。
在有机玻璃表面加圆点,能够破坏全反射,使光透出。按距离光源的远近控制圆点的大小和疏密,就能够得到亮度比较均匀的光点。在光点前加磨砂膜,就得到均匀的背光了。
由于光线在有机玻璃里全反射到另一端后将往外射出大部分,圆点散射的光线也是无方向性的,为了进一步提高光的利用率,一般还会在三边和背面加上反射片,就是LZ得到的背光片了。

楼主:
19楼:
解释的真清楚,谢谢啊!

网友:
解释的真清楚,理解了

网友:
电表上最常用的背光就是这种了。呵呵,不知道我说错了没有。

网友:
发现19楼的老大不管那些方面的研究都比较深入,可以算是全方位学者呀,呵呵

to17楼:
对,是叫偏振片的这么一个东东,经您这样一说我想起来了,感觉那种效果真好,我曾买过2个那种红字黑底的2402屏。

网友:
正确的名字,叫导光板:

有丝印网点的
雕刻机雕的
基本就这两种生产方式 。
现在还有啥纳米概念的,广告行业用得最多。许多超薄的灯箱都用这个。
按平方卖的,用LED做背光源的东西,基本上都用。

网友:
订了2套,哪天DIY下背光板,做成多色的

网友:
比EL片驱动要简单,EL要高压电场才能点亮,EL的厚度是薄,可这个升压的东东可是不好装,搞不好还会出干扰
这种LED背光相对就简单了,驱动led就行,就是厚度最小只见过2.5毫米的。。。。

网友:
楼主所说的半透明膜是扩散片主要起雾化光线用,在背光的最上方,下方是亚克力板,亚克力的四周和底部应有反射贴,亚克力的麻点专业名为光学网点主要是起反射光线作用的,近光源位置颗粒小且疏,远光源位置颗粒大且密。所采用工艺应该是油墨印刷所成。小屏幕所用背光要求低点,如用在LCD 等大屏幕则对均匀度,亮度,都有很高的要求,这样网点的设计和网点油墨配方就是核心。

网友:
这种背光系统叫什么名字啊? 看起来很不错

是叫LED背光?

网友(2009-10-26):
这个是侧面背光.均匀性不是很好,但是便宜.

高级的是底背光,底部均匀的贴上贴片LED,这样就发光相对均匀.

网友:
电表上都是这样的

网友(2009-11-26):
解释的很清楚,学习了!

网友(2010-03-08):
清楚明了

网友:
拆掉一个笔记本的液晶屏 里面有一大快这种片片 谁要我可以送他一片

网友:
材料是亚克力

网友(2010-06-19):
其实液晶彩电显示器的LED背光也是相仿的,不过它的导光板上是条状的反射槽,导光板是略呈锲形的,以使反射更均匀.

网友:
高手不少啊!

网友:
就一个LED

楼主不会是我们公司的吧

前不久刚买了一批~~~~

你要是我们总工就~~~~

网友:
见过有些汽车音响的小屏就是这样的背光。有次朋友拿来让我修,就是原机的限流电阻偏小,造成两个嵌入式LED烧毁,很麻烦,凿出洞来装了两个进去,不如原机的背光均匀了

网友:
有LED的那个地方很亮,不爽!

网友(2011-03-27):
求背光片的订货或者淘宝购买地址,chenwei1919@126.com,谢谢

网友:
白沙,看看我提的问题吧

网友(2011-11-08):
设计麻子点的工程师工资都很高,而且这方面的人才少,呵呵、

网友:
以前也研究过背光片,没弄清楚麻点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