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人想试试Allegro 16.2的linux版?????

楼主(2009-09-09):
有个爆破方法 不知是否是全功能的

只有安装程序 没有后续的补丁文件

不知可有人想试一试?

另外,我是内网,骡子和BT共享哪个比较好???
顺带问问 大家使用Linux版allegro的初衷是什么呢?

网友:
我要试

就等这句话了

网友:
spb15.7
在CentOS5.3下
运行PCB会出错
要重新编译Glib
再指定位置运行

但在Redhat4.8内是没有问题的

我特地下载了Redhat4.8安装试了

楼主:
给出一个链接
因是内网lower ID,不知可有速度,还请尝试之

网友:
我讨厌骡子

因为我从来没有成功下载过一次

网友:
【2楼】 yjgyiysbcc  SPB15。7 怎么和谐啊,在另外的帖子问你也没回,我在GOOGLE好几圈也没找到

网友:
晚上回去试一下骡子的速度怎么样

网友:
【5楼】 shark313

在另一个贴里已经贴出和谐码

网友:
lofeng

试了一下
无速度

楼主:
没速度?
那大家有没有什么好的方式推荐?

网友:
【7楼】 yjgyiysbcc  安装的时候只要把lic加进去就行了?其它地方要不要搞一下,LINNUX下和谐比WIN下容易这么多?

网友:
【10楼】 shark313

不要

只要把lic添加到
安装目录/share/license/

例如我的是
/opt/cadence/spb157/share/license/

在运行程序前
要开cdslmd

例如我的是

/opt/cadence/spb157/tools/bin/lmgrd -c /opt/cadence/spb157/share/license/license.dat

所以我在

用户目录/.bashrc
里添加如下:
alias cadli='/opt/cadence/spb157/tools/bin/lmgrd -c /opt/cadence/spb157/share/license/license.dat'

在终端下输入
cadli
后再运行
allegro_design_entry_HDL&

网友:
还有
lic要修改

SERVER localhost.localdomain ANY 5280
USE_SERVER
DAEMON cdslmd /opt/cadence/spb157/tools/bin/cdslmd

其中的localhost.localdomain改为你的主机名(linux下好像一般是localhost.localdomain,具体自己去看看吧)

第三行要改为
安装目录下/tools/bin/cdslmd

如果没有tool目录的话

ln -s 一个(安装目录/tools.lnx86)

good luck

网友:
【12楼】 yjgyiysbcc  好的,非常谢谢你,写的这么详细,有了你的介绍我相信能安装上了.另外想问你下,在用的过程中,有没有什么问题?

网友:
在redhat/CentOS4.8中是没问题的

但是在CentOS5.3中只能打开allegro_design_entry_HDL
其它的都不行

libdl.so.2的问题

网友:
Cadence_IC610在CentOS5.3下运行良好

网友:
所以我得试试
Cadence_allegro spb 16.2

网友:
【9楼】 lofeng

不知你是用的Linux的哪个发行版

你可以装一下试试

没啥问题的话就把软件放到公网FTP里

我一般都传在

http://ftp.ubuntu.org.cn/home/下

上传的话要申请一下权限

下载就可以用
帐号:ubuntu
密码:ubuntuftp

再次感谢

楼主:
我都是虚拟机里跑linux,所以装这个有点吃力,先就不试了
http://www.rayfile.com/files/b55a4bf8-9d33-11de-bace-0014221f469f/

http://www.rayfile.com/files/6e7aa5eb-9d36-11de-ab64-0014221f469f/

楼主:
想问下 你们为什么选择了linux版的allegro呢?

网友:
但是linux下的EDA软件好使的肯怕就只有cadence的allegro

我试过geda
eagle
kicad
都不太顺手
要不就功能不太够用

楼主:
第三个包
http://www.rayfile.com/files/9ca4ba23-9d3a-11de-bf9a-0014221b798a/
第四个等明天了 要回去了

网友:
我也刚下班到家
下完了第一个压缩包

网友:
【14楼】 yjgyiysbcc

不知道在Fedora,ubuntu等发行版本行不行,到时我在这些上面试一下

网友:
16.2的sfk爆破方法还存在较大缺陷。

网友:
我已经反编译了
win下的carck

license的制作算法基本反出来了

网友:
下载真快
不到40分钟
三个文件全下来了

lofeng

上传完了麻烦给出MD5

多谢

网友:
【25楼】 shark313

Fedora 就肯定不要试了,除非重编译glibc-2.3.4

网友:
那比较郁闷啊

楼主:
MD5等最后一个包上传后给出

【26楼】 pigathfut
16.2的sfk爆破方法还存在较大缺陷。
————————————————————————————————
能否具体讲讲都有哪些缺陷?

【27楼】 yjgyiysbcc
我已经反编译了
win下的carck

license的制作算法基本反出来了
——————————————————————————————————————
能否共享下您的成果?我的E-mail:lofeng@126.com

网友:
反编译的是Win下的不知能不能用在Linux下

要试了才知道

要不然就是垃圾数据

楼主:
我现在用的是Win版的
用的是nolic爆破 但是这几天碰到个nolic爆破的bug 折腾了好久

网友:
to 【20楼】 lofeng
        想问下 你们为什么选择了linux版的allegro呢?
————————————————————————————————
1.不是所有人都愿意用winodws;
2、部分功能目前只出现在linux(含unix)版本中,windows版本没有,例如与encounter平台交互设计;
3、linux版本比windows版本快很多;----特别是在仿真时,SI,PI,SSN还有3D参数提取的时候,windows版本很慢,还容易挂掉。

to 【22楼】 yjgyiysbcc
但是linux下的EDA软件好使的肯怕就只有cadence的allegro

————————————————————————————————
貌似mentor也有linux版本的工具。

【27楼】 yjgyiysbcc
我已经反编译了
win下的carck

license的制作算法基本反出来了

————————————————————————————————
能否分享下过程?我想在siwave上尝试下。pubforummail#126.com.谢谢

楼主:
【34楼】 mdwct
1.不是所有人都愿意用winodws;
2、部分功能目前只出现在linux(含unix)版本中,windows版本没有,例如与encounter平台交互设计;
3、linux版本比windows版本快很多;----特别是在仿真时,SI,PI,SSN还有3D参数提取的时候,windows版本不是一般的快,还容易挂掉。
————————————————————————————————————————————————————————
没有用过Linux版的这类工具,看您说的,还真得尝试下
只不过SPB的Linux版原理图工具是concept hdl,而我不会这个,只习惯了用orcad来画原理图,所以不是很想学concept hdl。另外一点,就是orcad相当的稳定,很少有bug,而concept hdl就不一样了

对于我们个人用户来说,Linux版软件和升级包的获取也是个大问题,另外,license也不是很容易解决,这些都限制了我们使用Linux版的

Mentor确实也有Linux版的EE,但是新版本基本上没有见到过~~

网友:
Mentor网站上只有EE的Browser下载

而且也是redhat4才能用的
在5下不能用

楼主:
就我所知 EE2005是有Linux版的 不是Browser

楼主:
最后一个包
http://www.rayfile.com/files/0a20e69e-9dc8-11de-8fc0-0014221b798a/

网友:
就等最后一个包了

试license了

lofeng

MD5
也麻烦传一下

楼主:
4c2351852102697c690cbe2e29250153   Base_SPB16.20.000_lnx86_4of4.tar
04faefabe1f6de2644bb7adbc6bdbd0e   Base_SPB16.20.000_lnx86_3of4.tar
edc3ed2047a20f3299206d8b51487aad   Base_SPB16.20.000_lnx86_1of4.tar
54d1e3854e81a75b359a5681d9a616fa   Base_SPB16.20.000_lnx86_2of4.tar

楼主:
另外说下 你在另外一个帖子中给出的lic是网上盛传的EFA的13K的那个lic 在Win中用的很好 Linux就不知如何
期待你的测试结果

网友:
【35楼】 lofeng

没有用过Linux版的这类工具,看您说的,还真得尝试下
只不过SPB的Linux版原理图工具是concept hdl,而我不会这个,只习惯了用orcad来画原理图,所以不是很想学concept hdl。另外一点,就是orcad相当的稳定,很少有bug,而concept hdl就不一样了

对于我们个人用户来说,Linux版软件和升级包的获取也是个大问题,另外,license也不是很容易解决,这些都限制了我们使用Linux版的

Mentor确实也有Linux版的EE,但是新版本基本上没有见到过~~

————————————————————————————————————————————————————————

如果是正版的话,一切就好办。因为有正版LIC后,就可以在winodws或linux下使用,cadence是不限制那个平台的license。

concept hdl的确不方便,用起来很麻烦,完全没有dxdesigner,orcad的方便。
至于bug,那也是没办法的事情……

网友:
怎么下不了了,出什么情况了?

网友:
失败

看来只能用爆破了

网友:
【44楼】 yjgyiysbcc 知不知道为什么不能下载了?比较郁闷,我想在fedora或者ubuntu上试一下可不可以装

网友:
不知道哦

fedora10下是可以的

现在只能用爆破的方法

网友:
to 【46楼】 yjgyiysbcc

如果是破解了ECC校验后,lic里面没有相应的Feature,可以手动添加。

网友:
ray不能下了。你们从那了下到的?

网友:
爆破方法能用了么?楼主

网友:
在网上找了找,楼主说的暴力破解是不是TLF上面的方法?

网友(2009-10-14):
在哪还能下到安装文件,搜索了好久没找到

网友:
同51楼,下不到安装文件啊。
能再给个链接吗?

网友:
下不到安装文件啊

网友:
lofeng

Allegro16.2 for Linux 还是不能运行在RedHat5上

而在RedHat4上运行良好

看来得等16.3了

另外除了爆破外还可用pubkey

网友:
能否将安装方法说以下?

我装好了,但是.....pubkey没法下载,不知道是不是我的网不行

另外爆破是怎么做?

网友:
爆破

Swiss File Knife

./sfk replace -bin /5589e557565383ec0cc745f00000000083ec0cff7508e8dc2bfcff83c4108b55088b4508/31c0c357565383ec0cc745f00000000083ec0cff7508e8dc2bfcff83c4108b55088b4508/ -dir . -yes

./sfk replace -bin /5589e5565381ecc0040000e8000000005b81c370c33f0083ec088d83a372f1ff508d45dc/31c0c3565381ecc0040000e8000000005b81c370c33f0083ec088d83a372f1ff508d45dc/ -dir ./fet/bin -file concepthdl.exe -yes

网友:
拿到SPB16.2 FOR LINUX后,立刻试装:
在REDHAT AS4 UPDATA7(64BIT)安装了 SPB16.2 for linux。
整个过程十分顺利。
只要注意几个问题:
1、安装位置;
   我的系统上有SPB15.5 for linux;安装时会提示搜索原有版本;要输入正确的路径;
另,我喜欢将软件安装到/home/<user name>/devtools/spb162中;
2、另如果有他的cadence系统,安装前最好在.bashrc中将路径注释掉;再source .bashrc;
3、顺序安装软件;
4、在.bashrc或者.bash_profile增加
export CDS_INST_DIR=/home/<user name>/devtools/spb162
export CDS_LIC_FILE=$CDS_INST_DIR/share/license/license.dat
export CDS_DIR=$CDS_INST_DIR
export CONCEPT_INST_DIR=$CDS_DIR
export CDS_SITE=$CDS_DIR/share/local/
export LD_LIBRARY_PATH=$LD_LIBRARY_PATHCONCEPT_INST_DIR/tools/lib
export CDSDOC_PROJECT=/CDS_INST_DIR/doc
export PATH=$PATH:$CDS_INST_DIR/tools/jre/bin:$CONCEPT_INST_DIR/tools/bin:$CONCEPT_INST_DIR/tools/pcb/bin:$CONCEPT_INST_DIR/tools/fet/bin
5、(我安装时没这一步)在.bashrc或者.bash_profile增加
alias lmupli='/home/<user name>/devtools/spb162/tools/bin/lmgrd -c /home/<user name>/devtools/spb162/share/license/license.dat'
alias lmdownli='/home/<user name>/spb162/tools/bin/lmdown -c /home/<user name>/devtools/spb162/share/license/license.dat
6、然后 source .bashrc和.bash_profile
7、破解,见上楼。
8、projmgr,allegro_design,concepthdl都能正常工作,注意要装好显示驱动程序,否则opengl有问题。

另在REDHAT AS5 UPDATA4(64BIT)上安装完成,但运行时报无 libXmu.so.6库。无法正常工作,还要看看原因。打算隔几天再试试。

网友:
spb 16.2是不需要在.bashrc里增加

alias lmupli='/home/<user name>/devtools/spb162/tools/bin/lmgrd -c /home/<user name>/devtools/spb162/share/license/license.dat'
alias lmdownli='/home/<user name>/spb162/tools/bin/lmdown -c /home/<user name>/devtools/spb162/share/license/license.dat

但在15.7里是需要的
15.7版本在运行projmgr,allegro_design,concepthdl前必须打开lmgrd

也就是上面的lmupli运行license

网友(2009-11-13):
我在ubuntu下装的16.0,但是第一次用。我想请教下projmgr,allegro_design,concepthdl都是怎么运行起来的。启动文件是哪几个

网友:
你的安装目录如下 比如:/home/<user name>/spb162/
                       projmgr在 /SPB162/TOOLS/BIN下;
                       concepthdl在 /SPB162/TOOLS/BIN下,名字好像叫 ALLEGRO_ENTRY_.._HDL;
                       allegror  在 /SPB162/TOOLS/PCB/BIN下 allegro_design
你可以这样运行:进入运行目录,然后./projmgr<ENTER> ,其他相同。
奇怪的是,我可以在桌面建立155的启动快捷方式,但162的确不行,没弄清是什么问题。

另在64位系统下运行spb比32位的安装快多了,尤其是configure系统时我的机器不到一分钟,原来可是
搞了半小时。运行时也快点,似乎也更稳定。
我的linux版本是REDHAT AS4 UPDATA7 64BIT

网友:
4、在.bash_profile增加
export CDS_INST_DIR=SPB的安装路径(是绝对路径,不是相对路径)
export CDS_LIC_FILE=$CDS_INST_DIR/share/license/license.dat
export CDS_DIR=$CDS_INST_DIR
export CONCEPT_INST_DIR=$CDS_DIR
export CDS_SITE=$CDS_DIR/share/local/
export LD_LIBRARY_PATH=$LD_LIBRARY_PATHCONCEPT_INST_DIR/tools/lib
export CDSDOC_PROJECT=/CDS_INST_DIR/doc
export PATH=$PATH:$CDS_INST_DIR/tools/jre/bin:$CONCEPT_INST_DIR/tools/bin:$CONCEPT_INST_DIR/tools/pcb/bin:$CONCEPT_INST_DIR/tools/fet/bin

按上步骤做了的话
只要打开终端(无论在任何目录)
在里面输入以下任一条命令就可以打开

allegro_design_entry_HDL
allegro

另:你的linux基础太差了,赶紧补习!!!

网友:
在终端运行allegro前
先得
LANG=EN(注意:只需一次,以后无论关机还是注销后再运行allegro都不再需要了)

或者用英文登录

要不然会出现不能最大化窗口的情况

还有就是要安装所有有关SDL的包最好都装上

包括SDL
SDL_XXX

网友:
有用debian 5.0的用户吗,我按上面的步骤爆破了,设置了环境变量,但是就是起不来,可是如果同样的设置,同样的软件,拷到slackware13。0就能很好的运行。有朋友遇到过吗?

网友(2010-01-04):
重新在redhat 5 64bit上安装allegro 16.2,安装时除开CONCEPT HDL库安装出现问题,其他一切正常;
其所有功能正常。
总结上次安装问题,应该是redhat 5 64bit部分支持库安装不全,在升级redhat 5 64it将所有支持库
安装后,能正常工作。
在启动ALLEGRO后发现有yjgyiysbcc提到的窗口不能放大问题,启动时选择KDE桌面解决。
一切Ok。

网友:
下载
cadence allegro 16.3 for linux吧

网友:
哪里有,给个联接,可以试一下,但短时间不会换版本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请问spb 16.2 for linux能否共享下?上面的连接都不能用了
stephencxc@gmail.com

网友:
回复 网友B:

搭船同求!
rqltony@hotmail.com

网友:
回复 楼主:

下载方式是啥阿?

网友:
回复 楼主:

楼主驴子内网要开 Kad ,加上这kad节点..

http://upd.emule-security.net/nodes.dat

服务器列表用
http://www.emule.org.cn/server.met

看下

网友:
回复 网友C:

请问是否有16.0或者16.2的license呢?

网友(2010-03-16):
感谢!现在没法下载了。有机会试试。

网友(2010-05-25):
cadence spb16.3 hotfix06 for linux那个有的共享下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