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个无刷直流电机调速方案

楼主(2009-09-09):
小弟之前没搞过电机控制方面,最近有个500W的无刷直流电机要作个简单的控制器.我参考一很多网上那种电动车的控制器方案,但感觉比较复杂,用了很多MOS管,想问一下,如果我用可控硅来做是否可行?电路会不会比MOS管简单,成本是否要低?

网友:
可控硅作下来可能比MOS管做的复杂N倍!!!

网友:
你可以用集成的功率模块啊。

我正在用的是FSBS5CH60。

楼主:
照这么说,目前最简单的方法还是MOS管PWM了?

网友:
成本低,参考电动车调速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