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AVR熔丝设置的疑惑

楼主(2009-09-09):
前几天从阿莫那里买了马老师的开发板。板子焊好之后,外部晶振是不起振的。于是先使用内部晶振,熔丝不做设置,通过ISP下载一个点灯程序进去,好的,灯开始闪烁。接下来修改熔丝位,使用外部11.0592MHz的晶振,修改之后,灯闪烁的速度明显加快了,好的,设置成功。但是看了不少关于AVR的文档,发现有以下说法:

“而当在你的设计中没有使用外部振荡器(或某钟特定的振荡源)作为系统的时钟源时,千万不要误操作或错误的把CKSEL熔丝位配置成使用外部振荡器(或其它不同类型的振荡源)。一旦这种情况产生,使用ISP编程方式则无法对芯片操作了(因为ISP方式需要芯片的系统时钟工作并产生定时控制信号),芯片看上去“坏了”。”

我是这么理解的,熔丝在设置后立即生效,如果设置成使用外部时钟却又没有提供外部时钟,ISP当然是无法工作了。但在我这里,外部晶振是在熔丝设置之后才起振的,也就是说,设置成使用外部时钟与提供外部时钟之间是应该有,也是可以有一段时间间隔的。不知道是不是这样?

另外,假如我将AVR设置成使用外部时钟但不给它提供外部时钟,此时芯片是无法工作的,然后我断开电源,再将系统时钟选择区的跳线帽插上,再上电,芯片是不是能够恢复工作?

网友:
那就应该是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