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竞赛指导老师谈谈这次C题的方案,欢迎拍砖。

楼主(2009-09-09):
首先声明,这次竞赛我碰到“鬼”了,在比赛一开始就设计了方案,但是我队最终没有完成竞赛,但是我们的方案在另外一队得到了验证。
http://www.ourdev.cn/bbs/bbs_content.jsp?bbs_sn=3567898&bbs_page_no=1&bbs_id=1005 这个贴里的方案也不好,这里kunnsd 魏坤(我一直把你作为我学生的典范)的方案也不好。
这次题目难点有三个:直流,带负载,预设增益。
1 直流,用AD603不可能放大直流,我做到最低是20HZ。解决的方法是把频率分段,1KHZ以下用仪表放大器,利用数字电位器来调。1Kh以上可以用魏坤的方案(也许魏坤可以最大低频的20HZ,但是到不了直流。
2 带负载。最好的方案是AD815 ,可以工作在直流、而且可以带20欧的负载。
3 预设增益。宽带放大器负载确定了,在0到10M这样的带宽以下,你预设了增益,它可能在每个频率都能保持恒定的增益,怎么办,两个方法,1 测输入信号,输出信号的幅度,闭环控制,这个难,但是可行。2、利用测频的方法,对频率进行补偿,在4Mhz以下不要补偿。我相信今年1等奖一定会用闭环控制的。
非常痛恨这次透题。

网友:
貌似测试的时候没有这么精细哦

网友:
感谢老师指正,请jack123老师贴出你们的方案,给我们看看,可以吗?

数字电位器的噪声jack123老师您测过嘛? 如果使用数字电位器的话,在模拟电路中将很不好的引进了数字部分,也许您认为影响不是很大,可是实际测试中,数字电位器的噪声很可能会导致运放的自激。实际情况我没有测试过,但我的输入信号在达到5mv,电路增益达到70db的时候,如果使用的信号源质量不好,信号很容易自激,可见增益越大,对整个电路的噪声控制就越重要,而数字电路在整个运放体系的比例也就的越小。数字电位器实在不是一个很好的方法。

预设增益,我的理解就是你可以自己设定控制增益,想要多大的增益,就可以随时进行预置,
您说的在各个频率保持固定的增益,这不是需要闭环控制的问题,我们在实际测试的过程中,使用的是网络分析仪做的,可以做到9Mhz内的波动完全小于1db,这就保证了您说的各个频率保持固定的增益。

以上理解只是我个人的理解,在这次大赛中,我们完全没有得到老师的帮忙,所以有错误,甚至有很大的错误都是可能的。但既然测试老师没有指出来,说明我们的方案还是可行的。

网友:
对于直流及10hz以内的低频部分,我们的设计的确有不足之处,这个部分还请jack老师指教。

老实说我们组的准备也是仪器仪表这部分,运放没多认真的看,电路也是照AD的datasheet直接搭的,这个看我们的电路就可以发现。所以能将指标完成这么好,我们自己也是比较吃惊的。我们学校另外一句专门准备运放的指标都被我们比下去了,所以能看到您的看法,我们会很乐意的学习。

网友:
AD603 的  offset 太大了 不易做 直流放大

网友:
这个我是同意,在不加其他方法的情况下,我们最大增益的时候,直流偏置达到了1V左右,很恐怖啊!

网友:
这种 放大器 还是比较 有意义的

我的 宽带放大器

1MHZ 到 3GHz

增益 30db  最大输出功率 26dbm

楼主:
to wangyi1e:
我的方案已经很明确了。
数字电位器的精度不高,不过AD的可以到1%了,噪声我到没有留意。但是仪表放大器加数字电位器这个方案只工作在1KHz以下,对1Kh以上没有影响,甚至电路都是分开的。
我们最大增益的时候,电压幅度会有很大衰减,必须补偿。

To bigcha :
貌似测试的时候没有这么精细哦.可能是人太多,也可能是有些评测老师自己也不懂。

还有一个需要补充就是电源,电源对整个电路有很大的影响。

网友:
大家看看我的方案怎样

由于要兼顾直流特性与高频特性,实际测试时很多队伍的直流特性都不好,我们采用的是OPA637+OPA603构成组合放大器,如下图所示:

图中,OPA637是高速精密运算放大器,80MHZ带宽,135v/us转换速率,OPA603则为电流反馈型运算放大器,1000v/us的转换速率,300MHZ的带宽。
构成组合运算放大器后,直流特性取决于OPA637,其Vos为40uv,而高频特性取决于OPA603与OPA637。

我们实测时发现,直流0hz到10MHZ,放大倍数1000倍,一点问题没有,尤其是直流特性相当好,直接输入一个直流电压,刚好放大1000倍。

后级采用AD734做幅度控制,AD734是高速乘法器,带宽300MHZ,Vout=Vin*Y/U+Z,只要控制Y,U的值就可以控制输出信号的幅度,控制Z的值,可以调节直流漂移。

不过很可惜我们最后失败了,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后级采用OPA603组成的10MHZ滤波器,不稳定,时不时的振荡,最终就舍弃了,在用我们自己实验室的信号源测试,发现输出的信号还是非常漂亮一点噪声没有,可是到了现场,提供的国产杂牌信号源,出来的信号就比较糟糕,噪声较大,老专家看了一眼,就说你们放大的信号不符合要求,直接就不让我们测试发挥部分要求,虽然我们基本要求做的非常好。遗憾,深深的遗憾。

网友:
只能感慨这个比赛人为的因素太多了,那么短时间内,要完成所有的指标,确实很难,可是在测试现场,还是看到不少队伍,直接拿着富丽堂皇的板子出来,一根飞线没有,就跟成品一样,这说明什么?用屁股想都知道了。

网友:
to jack123:
您的方案明白了,高低频隔离,这是个比较好的方法,可实际测量中应用起来比较困难呢! 但思想挺好的! 学习了!

to FlashNuk:
嘿嘿,我们老师和我们说:你们实验室什么仪器测试的,就都带过去,结果我们带了总共15w左右的仪器过去了,一个网络分析仪就近13w了,哈哈,测得时候效果比在实验室好多了,毕竟在学校实验室,好多组在一个屋子里,高频的,小车的,什么都有,噪声太多,到测试的地方,一个教室就一个组,环境噪声还是比较小的。

其实我们学校这边的运放大多是偏向于高增益和高精度的。我们老师的一个项目设计的运放需要测量nV级的电压值。用叠加的方法对信号进行多次叠加。 所以我们对运放的增益和精度要求比较高,直流特性和带宽到是其次了。

to 【6楼】 yuhang :
东西挺漂亮哦,那个是纯铝的屏蔽盒嘛? 好羡慕噢,你用的线缆比我们的也好多了,嘿嘿,我们就整一个杂牌军。

网友:
回8楼,我们也是杂牌的信号源给毁了,在学校用Tek的信号源波形非常漂亮,到了北邮测试,用的是什么FD牌的,接上电路信号源输出就是震荡。

网友:
10楼兄弟太有经验了,事先谁知道可以自己带仪器啊,悔啊

网友:
开始的时候,更离谱,信号源输出50mv,示波器测量到是100多mv,好不容易组委会才自己找了一个相对好点的信号源,不过噪声就大的离谱。

更郁闷的是,我们当时没有注意看手动连续调节,所以整个系统没有加电位器,按照我们的理解电位器有一定的机械回动,所以采用的是16位DAC数控调节,最小可调节0.02db,可是现场实测的专家,就是不认,说必须要求手动连续调节,否则就是不给分,没办法,这项只有0分了,而另外一组平行测试的,没有设计数控调节,全部都是电位器,手动调节,专家却认可他们的成绩,可是现场又不允许采用我们自己带的电位器,现场加上去。

这个比赛真的是很垃圾,很垃圾,其中不少专家,要么思想僵化,要么滥竽充数。

网友:
135v/us太小了,最好1000多,不然达不到指标,我们选的266v/us,但是到17V是出现三角波

网友:
13楼别生气啊,这个竞赛一定要咬文嚼字的,要么为什么基本要求里有连续可调,发挥部分才有步进呢。其实用了AD603就不是连续可调了,那里面不是有个什么电阻网络么。不过你要是在外面用电位器调控制AD603,那就是连续,起码看起来是。哈哈,评委只注意外部这些东西。哈哈,可悲的电赛

网友:
其实 衰减器 可以买现成的

http://item.taobao.com/auction/item_detail-0db2-bafc32a82777fab86ef8dc29c93d962b.htm

0-60db

网友:
16楼的衰减器,应该不让用吧,总不能买成品放上去,不符合题目要求啊。

网友:
不否认专家的能力,但是否认专家的态度!!!

网友:
刚拿到结果,才省二,报告分23分,基本部分48分,发挥2分

很郁闷。。。

网友:
我开始想了种方案,作一个60db的运放 放大器。直接继电器切换控制衰减,每挡5db。

网友:
楼主位:
“1 直流,用AD603不可能放大直流,我做到最低是20HZ。解决的方法是把频率分段,1KHZ以下用仪表放大器,利用数字电位器来调。1Kh以上可以用魏坤的方案(也许魏坤可以最大低频的20HZ,但是到不了直流。 ”

但我确实做到直流放大了,而且零漂控制在10mV以内,当然其中我们做了很多的直流补偿,我们在西电测试的,当时测试了直流、1Hz、10Hz、100Hz、10KHz、100KHz、1MHz、9MHz、10MHz、12MHz、15MHz、17MHz,都没任何问题,我不知道这位老师为什么断定AD603不能放大直流?

“2 带负载。最好的方案是AD815 ,可以工作在直流、而且可以带20欧的负载。”

我想问这位老师哪种运算放大器不能工作在直流?不能工作在直流要运算放大器做什么?最好是加功率缓冲级,我们用的是两片TO220封装的BUF634并联,并加散热器,工作电压正负18V,输出在50欧的负载上输出28V以上的峰峰值,15M时波形仍非常漂亮,而且幅度没有下降。

“3 预设增益。宽带放大器负载确定了,在0到10M这样的带宽以下,你预设了增益,它可能在每个频率都能保持恒定的增益,怎么办,两个方法,1 测输入信号,输出信号的幅度,闭环控制,这个难,但是可行。2、利用测频的方法,对频率进行补偿,在4Mhz以下不要补偿。我相信今年1等奖一定会用闭环控制的。 ”

    你把问题想复杂了,你知道带宽增益积吗?这是个很好解决的问题,用1G带宽增益积的片子做10倍的固定增益放大器,在20M的带宽内非常平坦,只不过你要注意反馈电阻的取值,10M的信号频率不底,阻抗问题还是得好好考虑的,要不然……
    其实示波器的探头很重要,否则容易误导人,频率越高衰减越大,很可能不是你放大器的问题,而是探头的带宽不足,我们用的是200M的泰克的探头,还好,很平坦。

网友:
老专家看了一眼,就说你们放大的信号不符合要求,直接就不让我们测试发挥部分要求,虽然我们基本要求做的非常好。遗憾,深深的遗憾。
=========================================
这个我也很气愤,很多专家都是很固执的,坚持自己的想法是对的,不接受别人新的思想。我从07年就开始鄙视这个竞赛的公平性了,但是我作为老师还不得不指导学生设计……

网友:
我们 这面 测试的时候,全用 SMA 线

泰克原装500M 探头 都不行了

楼主:
To:魏坤
1 但我确实做到直流放大了,而且零漂控制在10mV以内,当然其中我们做了很多的直流补偿
   也许是你的直流补偿做的好,期待看到你的电路,或者能在全国获奖论文中看到你的论文。记得那年的sony杯这个题好像他的最低频率也只1K左右,记不清了,但是没到直流。
2 那种运算放大器不能工作在直流?
   理论上分析只有是直接耦合的,就能放大直流。但是,高速运放的在低频段一般不好,三级管结电容影响高频,同样对低频有一定的影响,除非象你说的,“做了很多的直流补偿”。同时我觉得不相信你两片 BUF634 会比1片AD815要好控制,要便宜,AD815价格是13元。同时我说了是最好,而不是一定。
3 用1G带宽增益积的片子做10倍的固定增益放大器,在20M的带宽内非常平坦,只不过你要注意反馈电阻的取值,10M的信号频率不底,阻抗问题还是得好好考虑的,要不然……
同意你的观点。但是你要知道我是利用AD603,让它工作9MHZ的状态,同时要达到15MHz,你觉得我不补偿可以吗?1Ghz的东西我想都没想,果然是长江后浪推前浪。
4 其实示波器的探头很重要,否则容易误导人,频率越高衰减越大,很可能不是你放大器的问题,而是探头的带宽不足,我们用的是200M的泰克的探头,还好,很平坦。
  恩。这个问题回答的很好,最后其他老师想到了,提醒了我。其实用SMA 线 应该是个不错的方法,就是不知道它的在低频段怎么样。
最后,很高兴能发现有你这样的学生,对你做的电路板太佩服了,有机会教教大家,包括我。

楼主:
To:魏坤
由一级输入缓冲(AD8065),一级用于小信号的20分贝固定增益放大(AD8009),一级可控增益放大(AD603),一级用于大信号的20分贝固定增益放大(AD811*2),一级输出缓冲(BUF634*2)组成
AD603 只有27DB可调。我想问你,你怎么实现1DB步进,或者5DB步进?

楼主:
加一句,很喜欢你很冲的口气,跟我当年一模一样,真想请你喝一杯。

网友:
AD603的PDF里有三种接法,如果采用第三种10db--50db的接法直流会漂的很严重,但是第一种-10db--30db的接法直流特性非常好,第二种0db-40db没测过,估计应该没第一种直流特性好,说AD603做不好的估计用的是第二种接法吧~!冒昧的猜魏坤应该是第一种接法吧,呵呵~~!

网友:
To:jack123
喝一杯就算了,谢谢!
正题:你说AD603只有27db的可控增益是不对的,我刚翻了数据手册:90M带宽31db,9M带宽51db,30M带宽41db。
控制电压我是用12位的DAC提供的,型号是TLV5618。
AD8009的带宽是1G的,价格经济只要二十元不到,很舒服,只不过只能用于小信号,电源电压限制了它,所以后面的固定增益放大我用了两片AD811级连起来做的,毕竟功率带宽要小于小信号带宽。BUF634的电流输出能力为250mA,因为题目的要求刚好大于此值所以用两片并联以提高输出能力,不知你说的AD815怎么样,没用过不敢断言。
最后我还是想听听你的结电容对低频的影响,给我们上高频和模电的两位老教授都没有讲过结电容对低频的影响,所以想听听你的见解~

网友:
回27楼:我是用的第一种接法。
再回jack123:2005年的sony杯中似乎没有要求直流。

楼主:
to: kunnsd 魏坤
“你说AD603只有27db的可控增益是不对的,我刚翻了数据手册:90M带宽31db,9M带宽51db,30M带宽41db”。
你 一级用于小信号的20分贝固定增益放大(AD8009),一级可控增益放大(AD603),一级用于大信号的20分贝固定增益放大(AD811*2)
总共是67DB,AD8009你固定了20DB,AD811固定了20DB,剩下只留给了AD603 27DB,而第一中接法是-10 到+30DB,那么你可控的也只有
只有这40DB,不能实现60DB 每1DB步进吧。
“AD8009的带宽是1G的,价格经济只要二十元不到,很舒服”
不错,这个是你敢想,我从来都不敢想1Ghz的东西,听“专家”说,实验室腐蚀的电路可靠工作的频率不会超过60MHZ。
"三级管结电容影响高频,同样对低频有一定的影响"
这句话表达有问题,我写的不准。其实我的意思是三极管有结电容影响高频,难道就没有其它什么东西影响直流吗?这个只是我推测,最基本的电容的原理就可以知道两个电阻焊盘就是电容。我用过THS4012它的低频也只能到10HZ,你可以试一下,也许是我电路没你焊接好。另外数字示波器应该看低频效果不好。
“2005年的sony杯中似乎没有要求直流。”
是的,但是他没有测到直流,也许是他没去测试。
注:我也是用第一种接法。

网友:
To:jack123
你理解的不对!我的电路是这样的:如果增益在27db以内,只用AD603的放大电路,增益在27~47db的时候用AD8009和AD603级联,增益在47~67db的时候,三级级联,两个固定增益放大器的插入是由继电控制切换,怎么不能实现全段内的步进?
还有你说腐蚀电路板只能工作在60M,暂且当它是对的,你理解不对的地方是1G带宽不等于就工作在1G~工长做的板子都是专业用刻刀刻的吗?(我自己做过的400M的采样电路,为森海塞尔接收机做过600多M的无线话筒发射机,调频广播发射机做了很多,从毫瓦到25W都做成功过,我的经验是布线一定得好,否则再好的才料和工艺都只能是给侧所门上镶花边。)
你说数字示波器看低频不好,你又错了,除非你用的模拟示波器是有很长的余辉时间,否则你连一个完整的周期都看不到~
还有我不明白的是我用的很多高速放大器比如THS3202(2G),THS3201(1.8G),AD8065(145M),AD8009(1G),AD811(145M)……都没有出现像你所说的“低频问题”,难道是我运气好,这就不得而知了~

网友:
可以自己带仪器的,至少自己带过去,不让用再说呗

楼主:
正好今天闲,听后生说说:
我明白你可以放大67DB了,但是你只有1个功率输出,这样你好像得有三个继电器吧。在你提供的实物图上我看不到继电器,也许是我不认得,能提供一下继电器的型号吗?我好推荐给学生。
“你理解不对的地方是1G带宽不等于就工作在1G~工长”
你太多虑了,尽管我不是学电子的(专业是计算机),但是GWB 还是知道怎么回事。
“你说数字示波器看低频不好,你又错了,除非你用的模拟示波器是有很长的余辉时间,否则你连一个完整的周期都看不到~ ”
  1HZ频率,数字示波器只要采样1s,0.001HZ的信号不知道数字示波器是怎么处理。即使余晖时间很短的模拟示波器也可以看到信号从高到低的变换,数字示波器怎么处理我就不知道了,反正我实验室的60Mhz数字示波器连1HZ的波形都看不到,难道又是我不会用。
“我的经验是布线一定得好,否则再好的才料和工艺都只能是给侧所门上镶花边”
同意,我开始就说我失败了,学生手头有一片DIP的AD603,烧了,后来买了贴片AD603,做的板子AD603怎么都不工作(换了三次芯片,做了3次板子,见鬼),一模一样的电路。而别的组用的贴片603一点问题都没有。我想可能是板子布线有问题,也可能是焊接有问题。注:我在大学没有焊接过电路,这方面是外号。
都没有出现像你所说的“低频问题”
这个东西你可以咨询一下你们老师,毕竟西电有牛人。我刚毕业,也许经验不足,也许是板子工艺问题。

网友:
牛人讨论问题很值得保存

网友:
今天结果出乎了,我们是陕西一等奖,过几天去武汉~

网友:
【33楼】 jack123 :

“在你提供的实物图上我看不到继电器,也许是我不认得,”
我的电路用到了两个继电器,确实是你不认识,无语~

“你太多虑了,尽管我不是学电子的(专业是计算机),但是GWB 还是知道怎么回事。”
这个没必要跟我说吧,你无须解释!

“1HZ频率,数字示波器只要采样1s,0.001HZ的信号不知道数字示波器是怎么处理。”
很简单,采样1000s,模拟又怎样?看来你真对示波器不太懂~

“这个东西你可以咨询一下你们老师,毕竟西电有牛人。我刚毕业,也许经验不足,也许是板子工艺问题。 ”
首先我不是西电的,我们的老师也都是比较知名的教授,今天我还专门问了问,他们也没听说过,有机会给大家补补课。刚毕业也好,经验不足也好,那是你的事,在其位谋其职……

网友:
恭喜魏坤大哥!

网友:
jack123对电子和电路的一些基本概念理解确实不够,既然不是电子专业科班出身,更需努力补课才行,否则就是误人子弟了

btw,我以为魏坤只用了一个继电器,还专门琢磨过AD811上头那个东西是啥,-_-!

网友:
很多人一口咬定AD603低频放大不好,不知是否是用了电容作级间耦合??
我们采用了30M带宽模式,前级采用OPA656作跟随也能够较好的放大直流及低频信号。
还有请想教魏坤同学做了几个低通滤波器?是用RC,还是LC?(测试到了17M),我们题目理解有误,没做滤波器(认为带宽越宽越好),直接在测完10M后被专家毙了(没有3dB衰减)

网友:
补充一句,03年华科的SONY杯,人家做的是宽带放大器,没有直流要求,所以级间采用的全部是电容耦合!!!

网友:
好一场辩论。

首先请这位老师看一下所有运放的datasheet,你应该知道有个图叫做频谱图,恩,这两天为了准备考试,特意看了模电,所有运放的频谱都是类似于低通的。可见运放的直流部分都是根本。

实际电路的直流特性不好,是各种直流偏置,温度漂移方面的问题。而之所以国外的仪器仪表比国内的更好,就在于这些方面的补偿,他们做的更好。但运放的基本电路都是从datasheet上copy过来的。

网友:
交流放大的确比直流好做的多,交流耦合可以很好的将直流偏置滤掉。

所以直流运放的设计一个重点还在于直流补偿,如何更好的降低系统的直流偏置,是这个设计一个很重要的方面,恩,我们的设计在这个方面有很多不错,魏坤大哥能将你们的直流补偿方案贴上来吗? 学习学习,毕竟这个比赛对我们的一个作用就是不断学习。

网友:
刚刚说错了,看了下OP37的datasheet

但直流方面还是有的,只是增益的不同,还是需要补偿的问题。

网友:
【44楼】 wangyi1e

看图不看文字,这习惯不太好吧。

上面这个图是下面这个测试电路的频率响应,为后面的低频噪声测试图做铺垫的,不是OP37本身的频率响应。
图中有说明测试时间必须取10秒,目的就是要把0.1Hz以下部分的增益压下去,所以你看到0.1-0.01Hz区段掉下去了。

影响运放直流放大主要是温漂和老化引起的Offset Drift,增益不是什么问题。这种漂移在竞赛测试这种短期场合不明显的,固定的直流补偿电路就能做好。看看基准源板块的牛人们怎么搞电压基准的,就知道运放的直流放大难点在哪了。

网友:
看来ad603是能做的?,我们学校的这种方案直流没解决,最大到4MHz,我们采用的是AD的器件,没问题,可惜功放没做好,请问各位大侠:此题功放的理解:50欧姆负载,0——10MH放大输出电压超10V,对吗?我们做的功放智能在1MH放大到10V,用的是2SC1383和2sa683

楼主:
恩,很高兴第一个贴就被ourdev认可,尽管被攻的体无完肤。我都不记得我最后一次在网上发帖是那年了。
幸好我的标题起的比较低调,否则下场可想而知,幸好我没有实名,幸好我没有说我是计算机专业的”博士“,^_^。
再补充一下。
1 AD603我昨天又做了一下,直流不是不行,而是放大倍数偏差很大。我期待有人能提供好的直流补偿方案(直流补偿这个东西第一听说,可能是我这个专业大家都没认真听模电的课的原故)。
2 “我们的”数字示波器显示超低频确实不行,我利用LPC2138(集成了D/A,可以定时很长时间)做了一个超低频信号发生器,频率是多少我没仔细算。方法,做一个256点的正弦表,通过D/A输出,再低通滤波(只是大致的低通),用数字示波器一直显示就是一个直流,而用模拟示波器却可以看到该信号非常缓慢的变化(中间可以看看新闻)。
3 利用该超低频信号通过OP07,或者LM324 放大2倍后,模拟、数字都显示是直流,而通过TI公司的三款仪表放大器都能用模拟示波器观察到,课件仪表放大器在超低频,直流这方面做的好,用起来也方便,就一个电阻就可以调,也许高人通过直流补偿可以做好,但是我行,(注:学生电子竞赛乱费的器件太夸张了,好几百的芯片掉在盒子低下)。
4 我还是坚信AD815是最后级功放的最佳选择(这不是我想到的,是我拆仪器发现的,该芯片字迹很模糊了,一个老师用放大器发现了模糊字样,多次搜索才确定该芯片。)
5 我说过的频率补偿,我相信是有用的,也许不像我想的那么有用。
6 “jack123对电子和电路的一些基本概念理解确实不够,既然不是电子专业科班出身,更需努力补课才行,否则就是误人子弟了 ”
  恩,这是我第一次辅导,也是我最后一次辅导。以后还是搞几乎0成本的程序,免得误人子弟。

网友:
隔行如隔山啊。

网友:
jack123不必如此灰心,感觉你热情还是很高的,带了这一次竞赛,应该积累了很多经验,就此收手,还是很可惜的。

相信自己,虽说隔行如隔山,但好好给自己补补课,以后培训水平肯定会上去不少的。

网友:
其实jack123老师去知道那个E题的音频运放应该可以啊,dsp应该和软件方面挺接近的!

网友:
顺便请教一下各位,"直流补偿方案",是不是将中低频(增益曲线的凸起部分)增益降低,高频部分(增益曲线末断下降部分)增益提高,让放大器增益从直流到高频保持一条直线?是否还要考虑温度漂移对运放偏置的影响?

网友:
讨论非常精彩,同意51楼的意见,没有人一开始就是专家,但是你能潜下心来研究一样东西,几年下来,你就是专家。
13楼“开始的时候,更离谱,信号源输出50mv,示波器测量到是100多mv”。
我不觉得离谱,要看你如何测的,如果从BNC接头输出50mv(峰峰值)直接用示波器测量,就是100mv。请查阅标准信号发生器的输出电路

网友:
楼上讨论了那么多AD603的直流偏移,跟人觉得并没有创意,还不如我在8楼提出的方案,一步到位,直流特性,高频特性全都解决了,电路也简单的很,只要设计一个幅度衰减器就搞定了,哪来那么麻烦。

网友:
这样的讨论非常好
记得以前参加比赛时都没这股认真劲

网友:
贴一个 我们实验室 的作品,由大一的学生完成

网友:
楼上讨论的很好啊,我也 参加了此次比赛,收获很大啊,感觉和楼上的各位差距也很大呀,不过我是用AD603两级直接耦合的,效果还不错,可以到0-4M,不过高频成分搞不上去!

网友:
看到了差距,惭愧啊........

网友:
57楼的大一的同学很强啊!我大一的时候都不知道在干什么呢!
挺羡慕你们的设备的,器件也挺全啊! 连接线也很好 :(

网友:
比赛还是很没有经验,在之前都可以把增益提到50多dB的,结果上去后,把220V的电源线从一块DA芯片上通过,直接导致增益上不去,最后拆线放回箱子的时候才被评委老师发现,最终很是遗憾啊,比赛前只想得3等奖,到了参加完比赛,就期待一等,结果就这样失之交臂了!不过本身也就这么点实力,没经验,结局已经很好了!

网友:
直流不分不得分啊。悲剧啊。
看看高人的解释。

网友:
办法总比困难多
关键就看你怎么一心一意去解决

网友:
这些设备我都还没有摸过的!

网友(2010-02-14):
以下蓝色文字由坛主:armok 于:2010-02-14,18:41:59 加入。
请发贴人注意:
本贴放在这分区不合适,即将移走
原来分区:[1005]大学生电子设计竞赛及其嵌入式系统专题邀请赛
即将移去的分区:[1000]AVR (原ourAVR.com) 技术论坛

网友:
论坛重新进行规划。此帖子移到更适合的技术论坛。

网友(2011-04-13):
引用图片【8楼】FlashNuk
我用DATLV5616控制AD603增益,可是一级联 DA输出就有波动,断开后DA没有波动 不知道什么原因啊

网友(2011-08-08):
坤哥  可否发一下你们的技术文档    大家支持一下

网友:
补充一下 09年C题

网友:
回复 网友A:

狗日的中国特色,大家理解

网友:
老帖子又被翻出来了。

宽带直流放大器,直流部分居然不得分,无语了!

网友:
技术贴啊!!!强帖留名!!!

网友:
哦。。。。。,学到不少东西,受教了

网友:
真的是什么都不懂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