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 CCSC 编译器的指针传递问题,请不吝赐教。

楼主(2009-09-09):
最近研究CH376的U盘访问,我把官方的51 C程序转成CCSC的程序。用的PIC18F452单片机,编译器是用的 CCS C Ver4.38.16.16,帮忙看一下:

//下面这两句不工作:
      s = CH376DiskCapacity( (PUINT32)buf );  /* 查询磁盘剩余空间信息,扇区数 */
                  // CH376DiskCapacity 子程序,看其程序的本意是将磁盘空间的大小,放到 buf 这个内存变量中;
      printf( "Disk cap = %Lu SECs\n", *(PUINT32)buf);
                  // 但是按照上面这行,运行出来的结果不对。 进入到 CH376DiskCapacity 子程序中,看到数据是正确的,
                  // 不过第一句的调用,并没有将正确的数据返回来。

//而定义里面是这样的:
      typedef unsigned int32              *PUINT32;

    请熟悉指针应用的朋友帮忙看看,问题出在何处? 这个程序原来是面对51单片机的,如果是语法没问题,可能是我的编译器不支持,我就要再想别的办法了。

楼主:
编了下面这个小测试程序,也跑不通。

char Test_ptr( PUINT32 ptr) {
   printf("7 Come in, address is %LX, Data is %LX \n", ptr, (unsigned int32)*ptr);
      delay_ms(10);
   *ptr ++;
   printf("8 Come in, address is %LX, Data is %LX \n", ptr, (unsigned int32)*ptr);
      delay_ms(10);
   return (0);

}

unsigned int32 *ptr_test;
unsigned int32 Temp_P_32;

main( ) {
   Temp_P_32=0x11111111;
   ptr_test = &Temp_P_32;
   printf("1 Test 32bit data %LX, Address %LX \n", Temp_P_32, ptr_test);

   Test_ptr( &Temp_P_32 );  //调用子程序,应该把变量加一;
   printf("2 Test 32bit data %LX , Address %LX \n", Temp_P_32, ptr_test);

   Test_ptr( ptr_test );   //调用子程序,应该把变量加一;
   printf("3 Test 32bit data %LX , Address %LX , What in address %LX \n \n", Temp_P_32, ptr_test, *ptr_test);

   while(1) {restart_wdt();}

}

上面子程序执行过后,变量没有加一。

楼主:
自问自答,找到答案。(浪费地球资源)

char Test_ptr( PUINT32 ptr) {
   printf("7 Come in, address is %LX, Data is %LX \n", ptr, *(PUINT32)ptr);
      delay_ms(10);
   *(PUINT32)ptr =  *(PUINT32)ptr + 1;
   printf("8 Come in, address is %LX, Data is %LX \n", ptr, *(PUINT32)ptr);
      delay_ms(10);
   return (0);

}

这样就可解决问题。

另一个问题是,

   *(PUINT32)ptr =  *(PUINT32)ptr + 1; 如果换成  *(PUINT32)ptr ++;  就不工作,先加1,再取数据,就错了。
当然 (*(PUINT32)ptr)++;   就可以工作, 试了: ++ *(PUINT32)ptr ;  也是可以的。

查查书复习一下,一元运算符,真的是从右向左运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