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Mega16控制 MAX7456做OSD显示,仿真状态下正常,脱离仿真器就跑不起来了,晕?

楼主(2009-09-09):
程序是通过仿真时下进去的
在仿真状态下,可以正常显示,一旦拔下仿真器,就没有显示
不知道什么原因,郁闷~~

楼主:
没有回答啊
有朋友碰到类似问题的吗,仿真正常,脱离仿真环境就不正常了,如何解决的?

网友:
MAX7456?
这个型号一定是帝国主义反动派取的,意为:马克思气死我了!

网友:
不好14,光顾开玩笑了。
没有图纸、代码、实测波形数据和一定程度的分析,楼主就只说个故障现象恐怕是……。除非那么巧,正好遇上用同样环境玩过同样东西,而又碰到同样问题的同党。

网友:
SP设置没有?
然后就看看复位脚电压

楼主:
谢谢楼上
问题查出来了,原来是CS脚虚焊了,重新焊接一下就好了

“马克思气死我了”很好记嘛,哈哈~~

网友A:
你好,mymach,请问7456芯片好用吗?

楼主:
芯片蛮好用的,我在实验板上焊接的,接上电视效果蛮好的,也没有失真
就是价格有点贵,从淘宝买的转成dip封装的那种60大洋
上次从美信申请了两个样品,没有做板~~

网友:
MAX7456正在用,但具体数据不知怎么发,想试下显示一个字符,但真的不知怎么用。
哪位大吓指点下怎么用。

网友(2010-09-20):
楼主啊,可不可以把芯片的淘宝链接发个我啊,我到处都没找到转成DIP封装的7456

网友(2011-01-18):
淘两块转接板就ok了,一元一块,只是邮费太贵。

网友(2012-03-27):
马克思气死我了!
呵呵,MAX7456

网友(2013-08-27):
引用 网友A:
你好,mymach,请问7456芯片好用吗?

7456是款不错的芯片呀,用来做OSD字符叠加用的话电路再简单不过了.目前还有一款dp7456是可以pin对pin代替max7456的,相对于maxim来说这款芯片功耗更低,性能稳定 性价比高!值得一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