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用GCC,遇到问题,编译错误,请求帮助

楼主(2009-09-10):
编译结果为:
> "make.exe" all
makefile:533: *** multiple target patterns.  Stop.

> Process Exit Code: 2
> Time Taken: 00:00

然后我找到makefile的533行:
# Create library from object files.
.SECONDARY : $(TARGET).a
.PRECIOUS : $(OBJ)                                 (这一句是533行)
%.a: $(OBJ)
        @echo
        @echo $(MSG_CREATING_LIBRARY) $@
        $(AR) $@ $(OBJ)

第一次用GCC,很多东西还不懂,谢谢各位。

网友:
用avr_studio
http://www.ourdev.cn/bbs/bbs_content.jsp?bbs_sn=839849&bbs_page_no=1&search_mode=1&search_text=WinAVR&bbs_id=1000

楼主:
1)不要去用WinAVR带的mfile所产生的Makefile文件,只使用AVR Studio菜单Project->Configuration Oprions来配置工程,

我用的是mfile所产生的Makefile文件,看来不适合新手啊。。。

网友:
WinAVR带的mfile很好用啊,别乱改参数绝对没问题的。

网友:
至今只用  PN   从不乱改 Makefile

网友:
改makefile,也要有一定基础才行。

第一次使用GCC,建议不要自己手动更改makefile。

网友:
我只改MCU和F_CPU, 自带的生成器都没问题吧...

网友(2012-10-15):
我建议你把程序精简到只有
#include <avr/io.h>
#include <avr/interrupt.h>
#include <avr/pgmspace.h>
#include <avr/wdt.h>

int        main(void)
{while(1);}
然后用winavr自带的makefile生产工具生成makefile文件

网友:
最要注意的是makefile的时候c/c++ source file 这一个选项你要把生成的路径改一下
例如SRC = $(TARGET).c  C:/Users/Administrator/Desktop/geek/avr/vusb/HIDKeys.2007-03-29/main/main.c
把 C:/Users/Administrator/Desktop/geek/avr/vusb/HIDKeys.2007-03-29/main/删掉
这一行你改成SRC = $(TARGET).c  main.c

这是一直困扰我的问题 我就这么做的 结果成功了

网友:
半个小时前我也问了个类似到的问题帖子只不过没人接待
希望你能搞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