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有关ADE7755芯片的问题

楼主(2009-09-10):
知道的就不用说了,不知道的要解释一下,这是电能表的专用计量芯片,用来计量电能,我有几个问题搞不明白,希望有懂得人帮助我:
  用ADE7755芯片设计一只单相的电能表,假如设计电流规格为5(30)A,脉冲常数为3200,请问:
1、ADE7755芯片的SCF、S1、S0、G0、G1应该怎么取值?
2、如何根据电流的规格,如何选择ADE7755电流通道和电压通道的电阻值和采样电阻值?
3、如果脉冲常数为3200的设计出来后,我想要把脉冲常数变为1600,那么要改变什么?
小弟被这几个问题折腾了好久了,但还是没有抓住ADE7755的精髓,不明白怎么设计,请教各位高手了。谢谢。

楼主:
有没有人知道呢??

网友(2010-02-09):
G0\G1设置和芯片信号采样电压有关系,设计时可忽略5A不算,按最大电流30A算,30A通过互感器(一般是锰铜电阻)得到几十MV到400MV的左右的电压,设置G0和G1就看你的互感器参数了,
SCF、S1、S0、根常数有关系,设置成什么样的常数又和你电表上的计度器有关系,

网友(2010-04-16):
我最近也在做这个东西:我的QQ:358667240,大家可以互相交流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