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使用AD2009winter命名元器件编号的方法

楼主(2009-09-10):
大家好,我想请教的问题如下:

我们的系统由多块电路板组成,每一块板是一个独立的AD2009项目,要求每块板上的元器件都有不同的命名序号。
比如说,平时常用的命名是R1,C2,U5等。
而我们要求,第一块板式1R1,1C2,1U5,第二块板是2R1,2R2,2R3,第三块板是3R1,3R2,3C1,3C3,以此类推,就是在R,C,U等前面添加一个编号。
请问如何批量添加呢?

谢谢。

网友:
1R1的方式可能比较难实现。
为什么不考虑下
R1XXXX
R2XXXX
R3XXXX
RnXXXX
的方式,一些大厂通常都是这样处理的……

网友:
第一块所有的RXXX改成1R? ,然后自动

楼主:
楼上的,不行吧?我试过了,结果如下
1R?,1C?,结果自动命名,就变成1,2,3,4,5,6,不理会R、C、U啥的。

楼主:
2楼的,你的方法也不行,R1?,自动命名后是R1,R2,R3,。。。

网友:
to 【4楼】 gzxyt

2楼的,你的方法也不行,R1?,自动命名后是R1,R2,R3,。。。

编号时可以手动设置开始的序号(start index),例如100,我常用的就是从100开始。因为,3位数字基本上就够了,这样PCB上标号会比较整齐。

楼主:
楼上的,不行啊。
我这是ad2009冬天简化版(免安装的),按照你说的方法,R1?...,结果就是R1,R2,R3,R4...了
是版本问题么?

网友:
请注意:
设置开始的编号,你不设置,当然就是从1开始了……

网友:
1RXX 好像只能手工添加了

网友(2014-01-22):
今天遇到跟这个兄弟一样的需要  几块不同的板子 各个板子使用不同的前缀 而且单个板子上前缀都要相同, 比如 板1所有的元件前缀要是A_     板2所有的元件前缀要是B_  等.  刚开始手动更改 但是实在是太累. 后来想到一个笨方法 . 先去 tool - annotated 里 把所有的元件名称reset, 然后返回主界面 在 edit下 有个replace , 查找 所有  R? 替换为  A_R? , 其他元件雷同. 暂时这样解决了问题. 如有好的方法望告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