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得万(advantest)r6551台式万用表,供电问题请教

楼主(2009-09-10):
r6551台式万用表五位半
原机如下图,此默认接线方式,或原出厂机是否支持220V供电,还是要跳线,方能工作在220V,有此机或知道的说声!谢!

回楼下:
谢谢!打开此机看它反面,以跳到240V处。

网友:
将原110V至变压器的铜箔划断  将220标志的跳线位连接就行   我也是这种机  还不错

网友:
我买来的时候贴着110V供电,但卖家说早就改成220V了,通电后确实正常工作的,爱得万的表提供给中国用户时里面早就设置成220V了,这个具体联系卖家.

网友:
这个机子用1N829做稳压的,开机预热稳定非常快.平时用它来做工作表绝对一流!二手价格也只有500元左右,值得推荐.

楼主:
to:jj3055商家将电压跳到240V,是否会影响测量精度,现在尾两位老在跳动
下楼:是的测电阻

网友A:
那我就不知道了,你跳动是在测什么,测电阻如果屏蔽不好,跳两位很正常

网友:
我记得应是在电源接口的地方可以设置.你仔细观察一下它的电源线接到机壳的接口(边上有个活动的保险丝机关,所它拿出来,上面会有标识怎么接是220V).我以前用的时候也是在110V,结果一上电就烧了保险丝.

网友:
呵呵,我也是这个表,买来就是220V,工作使用很不错,还有GPIB口,比较实用
我的好像有个问题,
4位状态的时候,短路连接,末位几乎是循环跳动
5位状态的时候,短路连接,末位跳动2,3个字

网友:
注意接地,你家的220V有地线吗?没地线会跳到你头晕。
另外,数字示波器基本都用的开关电源,和电脑类似,不接地线会电人的。Y电容在作怪。

网友(2013-12-04):
引用 网友A:
那我就不知道了,你跳动是在测什么,测电阻如果屏蔽不好,跳两位很正常

大哥,请教个问题,我也有台R6551表,这个校表如何校?是通过后面的GP口吗?还是要调什么地方?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