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来讲一下我在CentOS下cadence for linux的安装过程

楼主(2009-09-10):
有部份兄弟留言给我
说在linux下装不上cadence,或者不知怎样安装
我大概说一下我的安装的步骤

源文件请看
pigathfut的贴

http://ourdev.cn/bbs/bbs_content.jsp?bbs_sn=3563178&bbs_page_no=1&bbs_id=1009

准备工作
1、确认安装有java环境
2、下载源文件cd的映像
3、打开终端并su到root
4、创建几个的文件夹
    mkdir -p /media/temp
    mkdir -p /opt/cadence/installscape
    mkdir -p /opt/cadence/spb157

开始安装

1、将CD1 mount到/media/temp/
    mount 文件的存放目录/cd1.iso /media/temp/ -o loop
2、将/media/temp/IMAGES.DIR/FS.7拷贝到/opt/cadence/installscape
    cp /media/temp/IMAGES.DIR/FS.7 /opt/cadence/installscape/
3、FS.z并解压
    cd /opt/cadence/installscape/
    tar zxvf ./FS.7
4、运行/opt/cadence/installscape/iscape/bin/iscape.sh
    ./iscape/bin/iscape.sh
5、在弹出的Wiazrd View窗口点OK进入主介面,选择 Install form Archive
6、输入源文件的路径(路径是/media/temp/),点Next
7、选择I do have an InstallScape Control,点Next
8、输入安装目录(我把它安装在/opt/cadence/spb157),点Next
9、选择你要安装的product后,点Next进行安装,中途会提示mount其它CD,直到安装完成,此时不要关闭Wiazrd View
10、添加license.dat到/opt/cadence/spb157/share/
      打开另一个终端,并su到root
     chmod -R 777 /opt/cadence/* (改变目录的权限)
    exit
    cp lic的路径/license.dat /opt/cadence/spb157/share/
13、在Wiazrd View选择Configure,选择安装路径,选所有安装进行配置(怎样配置自己看提示,不会看的我就没办法了)
14、用vi或gedit打开/home/用户名/.bash_profile,将下面文字拷贝到最后
# Cadence SPB environment
export CDS_INST_DIR=/opt/cadence/spb157
export CDS_LIC_FILE=$CDS_INST_DIR/share/license/license.dat
export CDS_DIR=$CDS_INST_DIR
export CONCEPT_INST_DIR=$CDS_DIR
export CDS_SITE=$CDS_DIR/share/local/
export LD_LIBRARY_PATH=$LD_LIBRARY_PATHCONCEPT_INST_DIR/tools/lib
export CDSDOC_PROJECT=/CDS_INST_DIR/doc
export PATH=$PATH:$CDS_INST_DIR/tools/jre/bin:$CONCEPT_INST_DIR/tools/bin:$CONCEPT_INST_DIR/tools/pcb/bin:$CONCEPT_INST_DIR/tools/fet/bin
15、用vi或gedit打开/home/用户名/.bashrc,将下面文字拷贝到最后
alias cadli='/opt/cadence/spb157/tools/bin/lmgrd -c /opt/cadence/spb157/share/license/license.dat'
16、运行
source /home/用户名/.bash_profile
source /home/用户名/.bashrc
17、重启电脑(最好重启一下)
18、使用软件
在终端里输入命令
或者自己创建一个启动器(怎样创?自己google)
   allegro_design_entry_HDL & (启动Concept-HDL画原理图)
   allegro & (启动PCB布线程序)
   allegro_package_designer & (画PCB封装)

楼主:
注意!!!

15步
里的文件是隐藏的

有几个兄弟找不到那两个文件
把我QQ都发爆了

另:我是在Redhat/CentOS5.3下安装的
这两个文件可能在其它linux发行版里有所不同

网友:
为什么我第六步总是出错讷,提示目录里does not publish installable software

我从TLF S15下载了七个rar 文件,解压缩到/usr/spb_source里面,然后该目录下就有CDROM1,CDROM2....CDROM7这七个文件夹
按照楼主的方法,用CDROM1的FS.7解压缩出iscape,选择archive时指定路径为/USR/spb_source/CDROM1,结果总是提示该目录does not publish installable software,然后java就死了....kill之

我的系统是RHEL4.8

楼主(2009-10-13):
【2楼】 woofee

我用的是ISO格式
是可以的安装的

我试着将ISO解包出来后安装
发现安装不了

楼主:
其中第10步

10、添加license.dat到/opt/cadence/spb157/share/
      打开另一个终端,并su到root
     chmod -R 777 /opt/cadence/* (改变目录的权限)
    exit
    cp lic的路径/license.dat /opt/cadence/spb157/share/

应当是
    cp lic的路径/license.dat /opt/cadence/spb157/share/license/

少输了一级目录

网友:
安装完了,projmgr & 和allegro_design_entry_HDL &可以正常运行,运行allegro &出问题
$ /opt/cadence/spb157/tools/pcb/bin/allegro.exe: error while loading shared libraries: libdl.so.2: cannot open shared object file: No such file or directory

打开spb157/tools/fet/bin/fet_env.sh看了一下,里面的LD_ASSUME_KERNEL=2.4.0已经被注释掉了
把spb157/ share/bin/cdsdoc  中的LD_ASSUME_KERNEL=2.2.5 改成 LD_ASSUME_KERNEL=2.4.1 还是不行

在CENTOS5。3下有没有办法搞定?

网友:
【7楼】 yjgyiysbcc 怎么不上线了呢?

网友:
lofeng曾经发过 SPB16.2 FOR LINUX,这个版的下载已经被删除了,楼主,能否再给一个链接,谢谢了。

另我现在用的是SPB15.5 FOR LINUX,可以在verycd找到,如果不重新编译lib库,就只能在较老的linux发行版上运行。
比如reahat as4,象as5,ub8,f9以后的版本都不能安装。
从cadecne网站看,新的spb16 for linux以后的版本能支持新版本的lib库,是否正确。

网友(2009-11-13):
license.dat怎么得到的啊

网友(2010-04-11):
在哪里有16.3下载

网友:
我在ubuntu上安装不了,我感觉是license是错的,楼主有吗,可以给发一份吗,我的邮箱zhan_shaohua@126.com.这里先谢谢了。

网友(2010-05-14):
我现在在centos5.3上安装好了163,目前没有发现问题,大家可以试试向这个系统上安装cadence。

网友(2010-06-13):
支持楼主一下来个SPB163的安装把。。

网友:
回复 网友A:

恩?你不是在CHINAUNIX论坛上写了吗?那个你成功了吗?呵呵,我反正是没有成功。现在在痛苦的下载centos,原来的是fedora13的电子定制版。

网友:
好东西···要收藏····最近转换平台···

网友:
回复 网友A:

没。。我只SPB16.2可以。。。3的SETUP.SH就没发过了。。你说下你的安装过成吧。。FS.7没在16.3里找到、就没有iscape.sh 。。。不知道该如何了

楼主:
16.3直接运行SETUP.SH就可以了
注意权限
也可以直接在最新版本的Linux里用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但是我安装了之后是没有license啊?

网友:
回复 网友C:
是吗?你没有再安装其他的就可以了?为何我安装之后没有license?

网友(2010-08-18):
我在ubuntu10.04里面安装了spb16.3
开始是报了2个函数找不到,后来查了是opengl的libXL.so,到处找都找不到,就自己编译了一个mesa-7.8.2,就不报错误了.
但是现在的情况是软件界面能够打开,就是打开后就死了,怀疑是显卡的驱动不行

我的是i7-620m的cpu,集成显卡gma-hd(5700)
大家谁有什么建议没有

网友:
MARK PCB设计
MARK Cadenc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