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cosII+LWIP 做web网页,能做动态的网页

楼主(2009-09-10):
rt

做html的静态网页时可以完成的,但是能做带后台的网页吗?

楼主:
没有人做过web页面吗?

楼主:
能提供下思路或者技术文章吗 找了下 发现没有什么这个方面的资料

楼主:
能用google earth提供的api 做成的动态的网页,放到lwip的webserve 怎么做呢?

网友:
4楼的照片,我在几年前买过的一个产品上就看到了一模一样的。

当时很牛B的东西。东西就一个火柴盒一样大,外接一个USB摄像头。一个网线口,一个电源头。

放在家里头,看看保姆啥的,很方便。

http://www.icam.cn/Index.asp

楼主:
恩,现在google地图已经嵌入进去了,访问我嵌入式里面的webserve就可以访问到google earth了,
现在要做的就是把我gps的信号发送到webserver里面,但是目前这个webserver是静态的。数据发送给webserver的静态网页出了在嵌入式里面修改js代码后在发送出去,还有其他别的方法吗? 如果那样的话 webserver就是总在刷屏幕了。这样看起来不自然。。。

网友:
请问如何使我的图2显示出我输入的内容?处理程序在这
/* This function processes an incomming connection. */
static void process_connection(struct netconn *conn)
{
  struct netbuf *inbuf;
  char *rq;
  int len;
  portCHAR *ptr,buf[100],value[20];

  /* Read data from the connection into the netbuf inbuf.
  We assume that the full request is in the netbuf. */
  inbuf = netconn_recv(conn);
  /* Get the pointer to the data in the first netbuf
  fragment which we hope contains the request. */
  netbuf_data(inbuf, &rq, &len);
  /* Check if the request was an HTTP "GET /\r\n". */
  if(rq[0] == 'G' && rq[1] == 'E' &&
     rq[2] == 'T' && rq[3] == ' ' &&
     rq[4] == '/' )
    {
           /* Send the header. */
           netconn_write(conn, http_html_hdr, sizeof(http_html_hdr),NETCONN_NOCOPY);
           /* Send the actual web page. */
           netconn_write(conn, indexdata, sizeof(indexdata), NETCONN_NOCOPY);

     }
  else if(rq[0] == 'P' && rq[1] == 'O' &&
     rq[2] == 'S' && rq[3] == 'T')
  {
          ptr=inbuf->p->payload;
          while(*ptr != '&') ptr++;
          memset(buf,'\0',100);
          int i=0;
          int j=strlen(ptr);
          while(j)
          {
            if(*ptr=='=')
            {
              buf=':';
            }
            else if(*ptr=='&')
            {
              buf=' ';
            }
            else
            {
              buf=*ptr;
            }
           i++;
           ptr++;
           j--;
          }
          //strncpy(buf, ptr, strlen(ptr)-16);
    /* Send the header. */
          netconn_write(conn, http_html_hdr, sizeof(http_html_hdr),NETCONN_NOCOPY);
           /* Send the actual web page. */
//          netconn_write(conn, webHTML_START, sizeof(webHTML_START), NETCONN_NOCOPY);
          netconn_write(conn, buf, sizeof(buf), NETCONN_NOCOPY);
//          netconn_write(conn, webHTML_END, sizeof(webHTML_END), NETCONN_NOCOPY);

  }
  /* Close the connection. */
          // netbuf_delete( inbuf );
           netconn_close(conn);
}

网友:
网页内容在数组中:如下
/* This is the data for the actual web page.
   Most compilers would place this in ROM. */
const static char indexdata[] =
"<html>\
  <head>\
    <meta http-equiv=\"Content-Type\" content=\"text/html; charset=gb2312\">\
    <title>A test page</title>\
   </head> \
  <body> \
<form method=\"POST\" action=\"/vReback\" onsubmit=\"alert( testform.fname.value )\"-onsubmit>\
    <!--webbot bot=\"SaveResults\" U-File=\"_private/form_results.csv\" S-Format=\"TEXT/CSV\" S-Label-Fields=\"TRUE\" startspan --><input TYPE=\"hidden\" NAME=\"VTI-GROUP\" VALUE=\"0\"><!--webbot bot=\"SaveResults\" i-checksum=\"43374\" endspan -->\
     This is a small test page. \
      <p>  input you name:\
        <input type=\"text\" name=\"yourname\">\
      </p>\
         please chose your favorate frute:
\
          <input type=\"checkbox\" name=\"fruit\" value =\"apple\" checked >苹果
\
          <input type=\"checkbox\" name=\"fruit\" value =\"orange\">桔子
\
          <input type=\"checkbox\" name=\"fruit\" value =\"mango\">芒果
\
        <input type=\"submit\" value=\"提交\"> \
    </form>\
  </body> \
  </html>";
const static char http_html_hdr[] =
"HTTP/1.1 200 OK\r\nContent-type: text/html\r\n\r\n";

网友(2010-02-10):
回复 网友A:

希望有空搞一下

网友(2010-04-28):
可能以后用上

网友(2010-06-25):
回复 网友A:

你好  我现在也在调试LWIP  可是一直都不行  我用的是DM9161你能提供下你的程序给我看下吗  我的邮箱是yanzheng84@126.com谢谢你了  我是真的调了很久了

网友:
牛人真多啊

网友(2010-09-23):
推荐acoral--国产开源实时操作系统,www.acoral.org

网友:
我是自己用PHP+MySQL做了动态网页,然后通过IIS在本地运行,再然后路由器用动态域名解析,申请个免费的域名,这个网站就可以远程访问了,而且是动态的。然后在PHP CODE里嵌入TCP/UDP的SOCKET函数,就可以直接通过外网往板子里发数据包了。不过这样网页根本就不是存在板子里面的

网友:
做个标记。

网友(2011-05-25):
mark 留着以后用

网友(2011-06-27):
学习做web网页。。。

网友:
把googleearth嵌入进去好啊,学习

网友(2011-09-07):
这个单片机上能够实现么?
好像至少要arm7的cpu吧

网友:
mark下,正在学习lwip

网友:
这么牛???!!!我惊。。。。

网友(2011-12-29):
回复 网友B:

兄弟也住后亭?

网友:
记录一下,googleearth on arm

网友(2012-02-21):
回复 网友C:
网页内容在数组中:如下
/* This is the data for the actual web page.
   Most compilers would place this in ROM. */
const static char indexdata[] =
"<html>\
  <head>\
    <meta http-equiv=\"Content-Type\" content=\"text/html; charset=gb2312\">\
    <title>A test page</title>\
   </head> \
  <body> \
<form method=\"POST\" action=\"/vReback\" onsubmit=\"alert( testform.fname.value )\"-onsubmit>\
    <!--webbot bot=\"SaveResults\" U-File=\"_private/form_results.csv\" S-Format=\"TEXT/CSV\" S-Label-Fields=\"TRUE\" startspan --><input TYPE=\"hidden\" NAME=\"VTI-GROUP\" VALUE=\"0\"><!--webbot bot=\"SaveResults\" i-checksum=\"43374\" endspan -->\
     This is a small test page. \
      <p>  input you name:\
        <input type=\"text\" name=\"yourname\">\
      </p>\
         please chose your favorate frute:
\
          <input type=\"checkbox\" name=\"fruit\" value =\"apple\" checked >苹果
\
          <input type=\"checkbox\" name=\"fruit\" value =\"orange\">桔子
\
          <input type=\"checkbox\" name=\"fruit\" value =\"mango\">芒果
\
        <input type=\"submit\" value=\"提交\"> \
    </form>\
  </body> \
  </html>";
const static char http_html_hdr[] =
"HTTP/1.1 200 OK\r\nContent-type: text/html\r\n\r\n";

这个网页修改的在哪个地方?能发个给我吗?akwkevin@126.com,谢谢了。

网友:
This is the data for the actual web page

网友(2012-06-26):
我也想学习作网页

网友:
高手如云,

网友(2012-12-06):
楼主能出个教程就太完美了

网友:
看了前面的分析。感兴趣。但目前还有N多知识欠缺。待回头补了再来。

网友(2013-07-03):
哇~好贴要顶~横有帮助

网友(2013-12-27):
引用 网友A:
当然可以啦!

www.armecos.com上有很多资料。

给出的参考网站怎么是 颈椎病 的??????????????
域名被转了,还是给错了?

第一次见你的中文回复,09年的时候就这么厉害了,牛人!

网友:
mark, 留着以后看

网友:
为什么没人提ajax?可以对页面中的某个控制单独刷新,而不需要重载整个页面,使用也很简单

网友(2014-03-25):
这个太强大了

网友(2014-08-25):
我来看看,膜拜牛人们